铝箔层比编织层抗干扰能力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在一篇文章里看到,有关通讯线屏蔽层的介绍,一般有两层屏蔽的通讯线其屏蔽层分为铝箔层和编织层,铝箔层对低频电磁干扰屏蔽效果好,编织层对高频电磁干扰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其原因是什么?如果屏蔽层需要接地,为什么编织层需要接地,而铝箔层则无需做接地处理?

网友:
铝箔层是一整块连续的金属箔,局部受损也不会破坏其整体屏蔽效果。

只能说,在某些情况下,铝箔层可能不需要接地处理。

网友:
编织层是由镀锡铜丝编织的,如其中一根金属丝断裂,整个屏蔽的连续性会被破坏,接地可确保即使出现断裂也能保持一定的屏蔽效果。

网友A:
再说两种用途场景不同

铝箔层用在低频电磁干扰较多的场合,医院、工厂等场合
编织层用在高频电磁干扰较多的场合,如数据中心、通信基站等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说两种用途场景不同 铝箔层用在低频电磁干扰较多的场合,医院、工厂等场合 编织层用在高频电磁干扰较 ...

用在低频高频不同场合的原因是什么,和材料的什么特性有关,铝的导电不如铜,因此电阻率大的铝编织层用在高频场合,电阻率低的铜编织层用在低频场合

网友:
应该是用铜箔胶带解决EMC问题的多,铝箔胶带效果不如铜箔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