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新手画的板子,USB用CH340G转串口烧写数据,但插到电脑没有任何反应,非...

楼主:
USB线确定是数据线,用LED灯分别测试340芯片上VCC,GND灯正常亮,USB上D+线也有电平,现在怀疑是不是原理图哪里出了问题,请问大家

网友:
不是驱动问题,我测试过其他板子可以识别到

网友:
晶振也在正常起振

网友A:
你显示的com5不是这个设备吗?还是另外还有一个ch340设备在?

网友:
就是这个,现在插上usb这个com口不亮,而且电脑也不会有咯噔一下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显示的com5不是这个设备吗?还是另外还有一个ch340设备在?

就是这个,现在插上usb这个com口不亮,而且电脑也不会有咯噔一下的声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现在插上usb这个com口不亮,而且电脑也不会有咯噔一下的声音 ...

那证明ch340G是正常工作了,电脑也识别了。

只是不能烧数据。你可以查一下ch340G和CPU之间的线路。

网友C:
?????usb转成232直接接到单片机上了?,你确定单片机可以直接接232?应该还需要232转一下uart 仔细看下手册,10pin11pin是uart还是啥,

网友C:
还有 晶振的起振电容是22uf吗 这也能起振?

网友A:
看看stc89C52的电路,这个芯片要进入烧写状态好像有几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就是上电复位能进入烧写状态。

在pc发出烧写命令后,stc89C52要能复位,看你这个电路好像没有做自动控制stc89C52复位。

你可以手动操作一下它复位。看能不能烧录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stc89C52的电路,这个芯片要进入烧写状态好像有几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就是上电复位能进入烧写状态。 ...

按下复位按钮不行,我插上usb后,电脑端口没有任何反应,但是340芯片该有电压的引脚都有,会不会是340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转成232直接接到单片机上了?,你确定单片机可以直接接232?应该还需要232转一下uart 仔细看下手册 ...

我看340官网上就是直接接过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 晶振的起振电容是22uf吗 这也能起振?

这是重点,一般的晶振的电容都是pF的,这里换一一下试试,估计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证明ch340G是正常工作了,电脑也识别了。 只是不能烧数据。你可以查一下ch340G和CPU之间的线路。

电脑如果识别了他这个端口会亮的,我之前用过别的板子正常运行这里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 晶振的起振电容是22uf吗 这也能起振?

好滴 我试试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如果识别了他这个端口会亮的,我之前用过别的板子正常运行这里会亮

如果ch340G没工作,你可以查查看是晶振的问题还是连线问题还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c4 C68确实是不对啊,标记的是22uf  应该是22pf还差不多。

网友:
后级电路断掉试试看呢。

网友:
查一下 供电 会不会是供电不足

网友:
图上显示差不多是抄错了

网友:
已解决,谢谢各位朋友,他不仅是两个电容大小有问题,母座usb接口也有问题,我把usb线剪开后接在CH340上识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