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芯创D133CBS】 LVGL测试

楼主:
测试D133开发板的LVGL显示组件。

一、LVGL显示界面设计

1.1、GUI-Guider软件设计界面

使用GUI-Guider软件设计界面,这里为了测试,随意放置一些组件。

1.2、生成C代码

点击此处生成C代码

生成的项目文件

后面的测试需要用到上面红框的两个文件夹的文件

二、添加LVGL应用到项目

此步骤参考教程中的LVGL添加应用。

2.1、将上面的文件复制到创建的应用文件下

2.2、打开应用

2.3、代码

aic_ui.c

/*
 * Copyright (C) 2022-2023 ArtinChip Technology Co., Ltd.
 * Authors:  Ning Fang <ning.fang@artinchip.com>
 */

#include "lvgl.h"
#include "aic_ui.h"
#include "aic_osal.h"

#ifdef AIC_LVGL_TEST
#include "test/generated/gui_guider.h"
#include "test/generated/events_init.h"
lv_ui guider_ui;
#endif

#ifdef AIC_LVGL_TEST_DEMO
#include "test_demo/thread/test_thread.h"
#include "test_demo/ui/test_ui.h"
#endif

void aic_ui_init()
{
/* qc test demo is only for aic internal qc testing, please ignore it. */

#ifdef LPKG_USING_LVGL_VSCODE
    extern void vscode_ui_init();
    vscode_ui_init();
    return;
#endif

#ifdef AIC_LVGL_BASE_DEMO
#include "base_ui.h"
    base_ui_init();
#endif

#ifdef AIC_LVGL_METER_DEMO
#include "meter_ui.h"
    meter_ui_init();
#endif

#ifdef AIC_LVGL_LAUNCHER_DEMO
    extern void launcher_ui_init();
    launcher_ui_init();
#endif

#ifdef AIC_LVGL_MUSIC_DEMO
    extern void lv_demo_music(void);
    //lv_demo_music();
    lv_demo_music();
#endif

#ifdef AIC_LVGL_TEST_DEMO

    test_thread();
    test_ui_init();
#endif

#ifdef AIC_LVGL_TEST

    setup_ui(&guider_ui);
    events_init(&guider_ui);
#endif

#ifdef AIC_LVGL_DASHBOARD_DEMO
    extern void dashboard_ui_init(void);
    dashboard_ui_init();
#endif

#ifdef AIC_LVGL_SHOWCASE_DEMO
    extern void showcase_demo_init(void);
    showcase_demo_init();
#endif

#ifdef AIC_LVGL_ELEVATOR_DEMO
#include "elevator_ui.h"
    elevator_ui_init();
#endif

#ifdef AIC_LVGL_SLIDE_DEMO
    extern void slide_ui_init(void);
    slide_ui_init();
#endif

#ifdef AIC_LVGL_SIMPLE_PLAYER_DEMO
    extern void simple_player_ui_init(void);
    simple_player_ui_init();
#endif

    return;
}

三、运行

编译后,下载程序到开发板运行

lvgl

网友:
看视频的样子,很流畅!LVGL就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