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用UC2844芯片搭建的反激式开关电源电路,把5V主反馈输出的滤波电容1000uF去掉后

楼主:
再次上电后就没法工作了,一直打嗝,猜测电路某处短路了吧?但是用万用表测量电路没有短路的地方,主要元器件也都换了一个遍,还是没法上电,一直打嗝保护,能否有一些思路提供?

这是测试的波形图,蓝色是5V主反馈输出电压,绿色是开关管的驱动电压Vgs,都一直在打嗝。

这边是电路图

网友:
【用UC2844芯片搭建的反激式开关电源电路,把5V主反馈输出的滤波电容1000uF去掉后,再次上电后就没法工作了,一直打嗝】

这个电容属于反激开关电源的基本元件,绝对不能去掉。

你怎么不把功率开关管Q1去掉?或者把R107这个5.1欧的电阻去掉(短路)?

网友A:
看来你还没有弄清楚反激开关电源是如何工作的。反激电路,功率开关管导通时由直流供电电源提供的能量储存在变压器铁芯中(磁能),功率开关管关断时变压器铁芯中能量转换成电能,储存在滤波电容(C15、C6等)。现在你去掉了C15,所以输出电压极其迅速地升高,其上升速度远超反馈控制电路的能力,于是芯片进入保护(打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没有弄清楚反激开关电源是如何工作的。反激电路,功率开关管导通时由直流供电电源提供的能量储存在 ...

不是的,这边描述不完整,这个电路其实之前测试成功过只需要一个1000uF就可以工作的,所以去掉一个降本的,实际上计算过只要560uF是临界点,这都2000uF了,而且测试所有硬件电路都没有短路,把电容重新装上还是打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这边描述不完整,这个电路其实之前测试成功过只需要一个1000uF就可以工作的,所以去掉一个降本的 ...

【这个电路其实之前测试成功过只需要一个1000uF就可以工作的,所以去掉一个降本的,实际上计算过只要560uF是临界点,这都2000uF了】

你的意思,原来有两个1000uF电容,去掉一个也可以工作?图中可找不到两个1000uF电容并联。

你这次去掉的是哪个电容?说明标号,别说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这边描述不完整,这个电路其实之前测试成功过只需要一个1000uF就可以工作的,所以去掉一个降本的 ...

【把电容重新装上还是打嗝】

有几种可能:

你的电容在拆装过程中损坏。

拆装电容过程中损坏了板子上其它元器件。

………………

没事你拆这个电容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