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电路中的电流是否能够通过MOS分流

楼主:
这是某公司的芯片应用电路,其中的散热保护电路,从理论上分析应该无法完成,手册上说明的热保护功能。

手册描述的VCC和IOUT的电压作用是否有用。

网友:
【串联电路中的电流是否能够通过MOS分流】

就图中看,好像是不能。

网友:
此电路中P沟MOS管方向是正确的,该管可以由VCC经12V稳压管控制导通和关断。你的另一帖中P沟MOS管方向错误,源极漏极颠倒了。

网友:
串联电路中的电流是否能够通过MOS分流】

这个好像不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