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昊芯HXS320F28025C】昊芯HXS320F28034数字信号处理器CAN调试

楼主:
昊芯HXS320F28034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其CAN模块以Mailbox信箱MBOXn控制与传输数据,实现DSP之间的控制指令高效收发,可更有效助力于工程师实现高效的多DSP控制指令收发,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风力发电、轨道交通、机器人等高复杂度控制领域。
本章节以HX2000系列芯片调试 USB_CAN通信收发实例讲解CAN网络通信功能。
HX2000系列CAN模块原理如下图,通过CANMC[CCR]使能进入初始化配置模式,等待CANMC[CCE]置高写入CANBTC位配置波特率;等待CANMC[CCE]拉低,完成初始化;
int main(void)
InitSysCtrl();//系统时钟初始化
CAN_Init();//CAN的初始化参数配置
InitECanaGpio();//CAN的Gpio引脚配置
EALLOW;
ECanaRegs.CANMIM.bit.MIM0=1;//打开接收掩码,接收到数据触发中断
ECanaRegs.CANMIL.bit.MIL0 = 0; // 选择EcanA中断0
ECanaRegs.CANGIM.bit.I0EN = 1; // 使能中断0
PieVectTable.ECAN0INTA = &eCanRxIsr; // CANA 0接收中断入口
EDIS;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5 = 1; // 使能ECAN1中断
IER |= M_INT9; // Enable CPU INT9
EINT;
while(1){
CAN_Tx();//发送数据
}
return 0;
}
其中,CAN的初始化参数配置代码为:
void CAN_Init()
{
volatile struct ECAN_REGS ECanaShadow;
EALLOW;
/* 配置RX与TX引脚*/
ECanaShadow.CANTIOC.all = P_ECanaRegs->CANTIOC.all;
ECanaShadow.CANTIOC.bit.TXFUNC = 1;
P_ECanaRegs->CANTIOC.all = ECanaShadow.CANTIOC.all;
ECanaShadow.CANRIOC.all = P_ECanaRegs->CANRIOC.all;
ECanaShadow.CANRIOC.bit.RXFUNC = 1;
P_ECanaRegs->CANRIOC.all = ECanaShadow.CANRIOC.all;
/* 清RMPn, GIFn 位 */
P_ECanaRegs->CANRMP.all = 0xFFFFFFFF;
/* 清中断标志 */
P_ECanaRegs->CANGIF0.all = 0xFFFFFFFF;
P_ECanaRegs->CANGIF1.all = 0xFFFFFFFF;
/* 初始化配置,写入CAN波特率*/
ECanaShadow.CANMC.all = P_ECanaRegs->CANMC.all;
ECanaShadow.CANMC.bit.CCR = 1 ; // Set CCR = 1
P_ECanaRegs->CANMC.all = ECanaShadow.CANMC.all;
ECanaShadow.CANES.all = P_ECanaRegs->CANES.all;
do
ECanaShadow.CANES.all = P_ECanaRegs->CANES.all;
} while(ECanaShadow.CANES.bit.CCE != 1 ); // Wait for CCE bit to be set..
//Bit rate=SYSCLKOUT/2/{(BRP+1)*[(TSEG1+1)+(TSEG2+1)+1,
//TSEG1≥3,TSEG2≥2
ECanaShadow.CANBTC.bit.BRPREG = 2;
ECanaShadow.CANBTC.bit.TSEG2REG = 4;
ECanaShadow.CANBTC.bit.TSEG1REG = 13;
P_ECanaRegs->CANBTC.all = ECanaShadow.CANBTC.all;
ECanaShadow.CANMC.all = P_ECanaRegs->CANMC.all;
ECanaShadow.CANMC.bit.CCR = 0 ; // Set CCR = 0
P_ECanaRegs->CANMC.all = ECanaShadow.CANMC.all;
ECanaShadow.CANES.all = P_ECanaRegs->CANES.all;
do
ECanaShadow.CANES.all = P_ECanaRegs->CANES.all;
} while(ECanaShadow.CANES.bit.CCE != 0 ); // Wait for CCE bit to be cleared..
/* 屏蔽所有信箱寄存器*/
// Required before writing the MSGIDs
P_ECanaRegs->CANME.all = 0;
/* 配置MBOX1的MSGID*/
P_ECanaMboxes->MBOX1.MSGID.all = 0x00040000;
P_ECanaMboxes->MBOX0.MSGID.all = 0x00040000;
/* 配置 MBOX1/MBOX0的传输字节为2 */
ECanaMboxes.MBOX1.MSGCTRL.bit.DLC = 0x2;
ECanaMboxes.MBOX0.MSGCTRL.bit.DLC = 0x2;
/* 配置 MBOX0 为接收,MBOX1为发送 */
ECanaRegs.CANMD.bit.MD0=1;
ECanaRegs.CANMD.bit.MD1=0;
/*使能 MBOX0 and MBOX1 */
ECanaRegs.CANME.bit.ME0=1;
ECanaRegs.CANME.bit.ME1=1;
//挂起接收邮箱,以触发接收中断
if(ECanaRegs.CANRMP.bit.RMP0==0)
{
ECanaRegs.CANRMP.bit.RMP0=1;
}
EDIS;
return;
}
通过Mailbox邮箱MBOXn.MSGCTRL的RTR位配置远程传输请求,TPL位配置MBOXn传输优先级,DLC位配置传输0~8个字节,传输过程如下:
1.CAN总线通过CAN传输芯片向CAN发送数据,使能CANRIOC[RXFUNC]打开接收线,接收来自GPIOMUX所定义CANRX接收引脚上的数据,装到缓冲区Receive Buffer;
2.通过CANMD[MDn]配置Mailbox邮箱MBOXn为接收,使能CANME[MEn]打开邮箱MBOXn,接收来自缓冲区中的数据;
  1. 全局中断标志的设置取决于CANGIM寄存器中GIL位的设置。如果设置了该位,则全局中断在CANGIF1寄存器中设置位;否则,在CANGIF0寄存器中设置。通过CANMIM[MIMn]配置接收掩码中断使能;通过CANMIL[MILn]配置,将MBOXn接收中断,映射到中断ECAN0INTA或ECAN1INTA;使能CANGIM[I0EN/I1EN]打开中断信号,MBOXn接收到数据时,将产生一个接收中断,使CANGIF0/1[MIV0/1]中相应接收邮箱MBOXn的邮箱号置位;通过PIE响应CPU执行接收中断程序:
EEWORLDIMGTK0
(1)置位CANRMP[RMPn]挂起MBOXn邮箱,以防止瞬间接收到多组数据;
(2)通过CANGIF0/1[MIV0/1],确认接收到数据邮箱为MBOXn,并读取接收的数据;
  1. 置位CANRMP[RMPn]清除邮箱MBOXn挂起状态,准备接收下一组数据。
CAN的发送程序代码为:
void CAN_Tx(void)
{
//等待MBOX0接收成功,读取消息
while(ECanaRegs.CANRMP.bit.RMP0!=1){}
ECanaMboxes.MBOX1.MDL.byte.BYTE0 = (receive_data&0xff);
ECanaMboxes.MBOX1.MDL.byte.BYTE1 = ((receive_data>>8)&0xff);
ECanaRegs.CANTRS.bit.TRS1 = 1;//发送MBOX1数据到MBOX0
} 作者:中科昊芯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8742715/?spm_id_from=333.999.0.0 出处:bilibili
EEWORLDIMGTK1
4.通过CANMD[MDn]配置另一Mailbox邮箱MBOXn为发送,使能CANME[MEn]打开发送邮箱,使能CANTRS[TRSn]启动发送邮箱,发送数据到缓冲区 Transmit Buffer;
5.使能CANTIOC[TXFUNC]打开发送线,通过GPIOMUX所定义CANTX发送引脚将缓冲区Transmit Buffer数据发送到CAN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