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电时间计算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 通过LDO生成5V电源

5V输出所接的大电容,为如图C1-C7所示,其余还有一些10nF的旁路电容为计入

则从LDO输出的5V应通过电阻R1对C1-C7的等效电容(电容相加,约为60uF)充电

时间常数τ=R×C=1Ω×60uF=60us

按照RC电路充电公式Uc=U×[1-e^(-t/τ)],且按5个时间常数计算

那么充满电的时间因该是5×τ=300us

但是测试出来的上升时间却是27ms

网友:
限流了吧, 你测测电流多少

网友:
你要想一想,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理想电源的。电源启动需要时间

网友:
如果你那个三端稳压器能够输出任意大电流,那么上电瞬间电容两端电压为零,5V电压通过1欧电阻的电流为5A。

但事实上三端稳压器不能输出这么大电流,故上升时间远比计算出来的要长。

网友:
电源的输出响应速度和限流也需要考虑进去,可以用超级电容代替电源供电

网友A:
楼主如果将电阻R1由1欧改成100欧,再测量一下上升时间,估计会与计算值符合得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将电阻R1由1欧改成100欧,再测量一下上升时间,估计会与计算值符合得很好。

如果电阻R1还是1欧姆,这款三端稳压器的输出电流也查过,是150毫安,那么想理论计算出首贴的上升时间,该如何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阻R1还是1欧姆,这款三端稳压器的输出电流也查过,是150毫安,那么想理论计算出首贴的上升时间,该 ...

这种情况,充电开始时近似恒流充电,充电到一定程度,近似为恒压串电阻充电。换句话说,电源本身就是时间的函数,而不是常数。而且,电源作为时间的函数,其形式我们不知道。

即使知道了电源作为时间的函数,计算也相当麻烦,更何况这个函数我们并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充电开始时近似恒流充电,充电到一定程度,近似为恒压串电阻充电。换句话说,电源本身就是时间 ...

谢谢,追问一句,一开始是以恒流充电,是当充电到0.63倍电源电压后,就开始近似为恒压串接电阻充电模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追问一句,一开始是以恒流充电,是当充电到0.63倍电源电压后,就开始近似为恒压串接电阻充电模式了 ...

不是这个意思。

开始时恒流充电,是因为你的三端稳压芯片内部有限流功能,输出电压达到一定数值之后自动限制输出电流,所以对充电的电路来说近似是恒流源(这只是猜测,实际情况要看该稳压芯片说明书),而输出电压是变化的。当你的电容逐渐充电,充电电流小于芯片限流值时,芯片变成恒压源。

两种状态的转换,由芯片的限流值决定,不是由【0.63倍电源电压】决定。

网友:
首先你的负载不只是1欧姆+60uF,还有其他的IC,他们也是会消耗电流的,另外LDO是由电流限制的,不能按照理想曲线算

网友:
LDO本身就有个电源建立时间,其输出能力也有限,等效于较大的电源内阻。想跟理论计算相符,LDO需要先上电,后面接个大电容,等大电容充足电后,用MOS管做开关接通后面的RC电路,那你就会看到跟理论计算相符的时间常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