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聊】你用过频率最高的芯片或者开发板是什么

楼主:
25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1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射频领域博大精深,从广播的一直到太赫兹都是电磁波频谱里很丰富的,可玩性巨大。

作为工程师的你,做过那么多板子,用过那么多芯片。

用过哪块通信的芯片,频率是多少呢?

做过啥样的天线呢?

如题2.4GHz的wifi天线。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正在做的控制器,上面有wifi,蓝牙,5G,都是采用的现成模块,wifi跟楼主图片类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在做的控制器,上面有wifi,蓝牙,5G,都是采用的现成模块,wifi跟楼主图片类似

5G的应该最高吧,频率而言。

拍个图 看看天线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G的应该最高吧,频率而言。 拍个图 看看天线呗。

用的下面这一块,还在产品设计阶段,PCB还没做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的下面这一块,还在产品设计阶段,PCB还没做好

这个芯片为何是方块状的啊

这能发信号嘛

网友B:
这个是封装好的模块,规格书放在附件了。最终的方案还没开发好

移远RM500Q 5G模块产品规格书.pdf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安信可的WIFI蓝牙模块,移远的手机模块。是不是大多用的都是这两种?还有其他比较好的品牌么?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常用的也就这几个频率吧。433mhz sub 1g 2.4g 5g。其实不怎么关心多大频率。

关心是距离和通信速度。

感谢楼主的奖励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信可的WIFI蓝牙模块,移远的手机模块。是不是大多用的都是这两种?还有其他比较好的品牌么?

嗷嗷 等我给你分享个清单哈。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为何是方块状的啊 这能发信号嘛

留了两个天线口,5G模块好像都这样,我们手头上也有一个,还没时间画底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封装好的模块,规格书放在附件了。最终的方案还没开发好

你们是要做5G通信嘛?我们也有相关的需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留了两个天线口,5G模块好像都这样,我们手头上也有一个,还没时间画底板。

搜嘎 我没见过。我以为那种歪歪扭扭的才是天线

方块也能做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搜嘎 我没见过。我以为那种歪歪扭扭的才是天线 方块也能做厉害了。

这个是5G模块,天线是插在模块上的,照片上是没有天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5G模块,天线是插在模块上的,照片上是没有天线

啊

大面积的铜用来干啥的,良好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  大面积的铜用来干啥的,良好接地?

现成的5G模块,样品还没买来,具体用途不清楚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个人感觉还是蓝牙模块用的最多

网友E:
个人感觉还是蓝牙模块用的最多

蓝牙和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还是蓝牙模块用的最多

确实,不过我这边设计小型的设备,还是蓝牙多一点,毕竟没有什么交互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