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熊派BearPi-Pico H2821星闪开发板测评(七)——传输与功耗测试

楼主:
官方案例中已经编写了测试传输速率的代码。

配置测速跑流模式

Server和Client的配置与SLE透传测试的配置一致,除了配置SLE之外,还需要将运行模式设置为测速跑流模式。

具体流程为:进入Application->选择SLE UART Sample Configuration->选择Select SLE UART sample mode->选择Select sle uart sample type->选择Enable SLE UART low lantensy sample->退出选择Set the current sample in PERFORMANCE mode

完成以上配置后退出保存,分别烧录到Server和Client中即可

打开串口助手,可以看到实现的是由Server端发送数据到Client端,Client端显示传输用时和传输速率。这里应该是传输1000条数据,平均每条数据用时500us,传输速率大约4000kbps(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SLE功耗测试

官方说明默认发射功率为6dBm,大概是1.26mW。

无论是Server发送数据还是Client接收数据,还是二者无发送/接收任务时,功耗均保持在0.15W-0.16W之间,这说明功耗的绝大部分都在芯片和外围电路上了,天线上的功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SLE传输极限测试

这一步是我突发奇想的方式,我也不知道是否合理。如果想用标准手段,可以参照@不爱胡萝卜的仓鼠大佬的文章[BearPi-Pico H2821]测评 ⑥丢包及连接稳定性测试 - RF/无线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这里我直接用了正点原子串口调试助手的自动循环发送功能。

比如说这里我连续发送了五个1,那么左侧的Server发送端就会显示发送了5个字节,右边的Client客户端就比较麻烦,它的1每一次接收都要显示两遍,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日志信息复制下来,然后使用word的查找功能找出总共有多少个1,除以2就得到接收到的个数了,这样就能测试传输速率和丢包率。Client发送Server也是同理。

当然,正点原子的自动循环发送的间隔最小只有1ms,如果想测试传输的极限,那么我们可以发送更长的字符串(这个过程可能还是无法测试传输速率的极限,而且这种方法需要依赖UART,因此可能会受限于UART的传输速率,但是我个人认为实际上不会受限,因为串口的传输速率远大于SLE)

这里我们直接把两块开发板靠在一块,试试它传输的极限在哪里。

最终测试结果为在8Mbps左右出现丢包,12Mbps时丢包率约为25%,考虑到我的实验方法可能不太正确,官方标注的星闪最大12Mbps的传输速率我认为是存在的。

传输距离

官方在8月11日的时候进行了星闪的拉距测试得到的结果是

棒状天线:断连:921米;重连:789米

板载PCB天线:断连:832米;重连:811米

详细可以看小熊派公众号视频。

发射功率6dBm,这个传输距离我个人认为还是挺夸张的。

网友A:
12Mbps时丢包率约为25%,这个有点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Mbps时丢包率约为25%,这个有点大吧

因为我是1ms发送一个数据,然后算起来一秒钟是12Mb,所以这个丢包率可能是会大的。如果能几百微秒发个数据,那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