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机器声吵的脑壳疼。那就一起来说说噪声这件事

楼主:
夏季草疯长。管管所在的小区,最近几天都有工人开着除草机器作业。那噪声只能说“嗡嗡声绵延不绝,脑壳阵阵疼痛”,严重影响了身体的舒适度和做事的效率。

话说,就一定得这么个嗡嗡嗡吗??这个声音不是草料被切割的声音,而是机器工作的声音,那是不是可以从减少机器工作的响动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于是管管上网搜了搜,除了从隔音措施,减少震动上去下功夫外,就“动起来”的主要元件——电机来说,说是要想噪音小从电机本身类型的选择上最好选择直流无刷电机(BLCD),通过变频调速的方式来减少噪音。

大家认同这个观点吗?

就直流无刷电机驱动芯片来说,大家有觉得哪家的性能做的比较好的吗?来推荐推荐你用过的或者了解过的,再比如咱们论坛之前做过活动的几款?比如Qorvo最近推的PAC52xx系列

有对电机驱动感兴趣想学习的小伙伴,也可以在这里来收资料:

电机控制基础Dummies

无刷直流电机及其驱动器的设计挑战与注意事项

无刷直流电机及其驱动:设计考虑因素和挑战

Qorvo 先进的电机驱动方案分享

无感方波 BLDC 电机驱动原理

网友A:
剪草机的动力不是电动机吧?好像剪草机都是小型汽油机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剪草机的动力不是电动机吧?好像剪草机都是小型汽油机驱动的。

不知道我这小区的是不是电动的,我看网上说的是有电动的也有汽油机驱动的。

网友:
有没可能大部分声音是那个打草的线,和空气摩擦的声音

网友:
使用直流电动机的话,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动静。就如同志们说的,是用小型汽油机做动力的,在打草机的尾部,前部是打草机工作部分,尼龙打草绳高速旋转时,隔断草的声音也不小,呲唰唰的。

网友:
我知道,小区 草坪割草机是一个和打仗时候探地雷的仪器很像的。

一个人戳个杆子,前面一个尼龙的细绳,电机带动高速旋转 就跟鞭子似的。

网友:
我对这种高频的噪音也是很敏感,这个因人而异

网友:
电机驱动的话,声音不会很大,但电机驱动需要长线供电,而且不能一个人操作,否则割到线可能会出事的。正是因此,割草机一般都是小排量内燃机驱动的,那种小内燃机工作起来噪声很大。

内燃机通常都是小型的噪声大,转速越高的噪声越大,以前上学时有人在做无人机地面测试,发动机一开附近几座楼都得停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