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接口金属外壳直连GND造成ESD不过

楼主:
最近有个大冤种同事要跑路了,原来是他负责测试沙雕领导设计的板子,测了1年多还是有各种问题,始终无法量产(主要是领导的责任)。 然后沙雕领导把同事的工作大部分交给我。

同事跟我说最严重的问题是板子的金属接口打静电会死机。我拿了PCB文件一看,哦吼,所有接口的金属外壳都是直接连了GND,而且在PCB上GND也没有者特殊处理。

听一些老师傅说,这些接口的金属外壳根本不应该直接连GND, 最保险的做法是传统的1M电阻并联10nF电容连接机壳大地和GND,而且想要直连GND也很简单,但是PCB直接直连了GND就没有断开的机会了。

网友:
只能重新设计板子呗。

网友:
接口金属外壳直连GND造成ESD不过

有可能。

网友:
因为可能会在系统内部形成不必要的电流路径

但,如果在设计中没有适当地设计ESD保护元件,如TVS 二极管、ESD二极管等,

即使外壳不直连,在面对静电放电测试时也是非常脆弱的

网友:
对于所有的干扰只有阻挡和引走两种对应方法:

1,挡:TVS, 1M电阻,RC等

2,引 :金属挡板到大地有更近的路线

网友A:
音频,视频,射频,的插座,统统接地,不接地怎么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频,视频,射频,的插座,统统接地,不接地怎么工作?

外壳也直接连接到GND吗

网友B:
外壳可以接GND,百分百确定。应该做好接口处ESD防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壳可以接GND,百分百确定。应该做好接口处ESD防护

芯片离接口比较近,接口的金属外壳是直接连到了所有层的GND铜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芯片离接口比较近,接口的金属外壳是直接连到了所有层的GND铜皮

按道理外壳应该接大地,但是接信号地也没为什么问题 射频的SMT就是接信号地,有的RJ45也接信号地,静电会死机的主要原因应该还是防护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道理外壳应该接大地,但是接信号地也没为什么问题 射频的SMT就是接信号地,有的RJ45也接信号地,静电会 ...

射频应该还好,一般射频天线座子不露在外面就不会打静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芯片离接口比较近,接口的金属外壳是直接连到了所有层的GND铜皮

接口处应该是ESD(比如 TVS等)防护元器件进行保护,之前防爆控制器中,所有的地信号都连在一起,接外壳,ESD测试通过

网友E:
还得看PCB设计,地要完整,然后能量得能散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得看PCB设计,地要完整,然后能量得能散掉

外壳金属引脚全部是10字连接到GND铜皮,而且金属引脚离芯片很近,离电源入口比较远。所以我目前是认为电荷还未流入大地就已经影响芯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口处应该是ESD(比如 TVS等)防护元器件进行保护,之前防爆控制器中,所有的地信号都连在一起,接外壳 ...

地是连一起,但是具体的连法应该是很讲究的。就算电路上直连,实际PCB上还是可以改连接方式,可以将铜皮挖槽

网友:
確實存在這種情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地是连一起,但是具体的连法应该是很讲究的。就算电路上直连,实际PCB上还是可以改连接方式,可以将铜皮 ...

GND在大容量电容处连接可切割,简单就是TVS和电容的GND优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