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的LTDC屏幕选择/驱动

楼主:
最近在开发L4R9套件的时候注意到有一个LTDC的选项:

类型有多种:RGB888/666/565

之前没有做过MCU上的RGB888屏幕,请问下这个需不需要配套的代码驱动?

有无推荐的屏幕型号,如有的话请给一个推荐,谢谢

网友A:
得有屏幕得驱动代码,这里只是帮你把LTDC外设配置好,具体驱动屏幕得代码还是得厂商提供,或者自己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有屏幕得驱动代码,这里只是帮你把LTDC外设配置好,具体驱动屏幕得代码还是得厂商提供,或者自己写。

了解了,感谢

网友:
没用比没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