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205/7VET6上电复位问题

楼主:
朋友们,咨询下STM32F这个LQFP封装的单片机问题,有块板子以前用的好好的,单板测试也没问题,但是和其它板子用一块开关电源供电,就会存在开关电源上电后单片机跑不起来的问题,要么手动复位下reset脚,要么立马断电再上电,就可以正常起动。问题出在哪呢?

下面几个截图是猜测可能的问题,其中VCAP1、VCAP2没有按datasheet焊接,焊接的是100nF,问题是改了2.2uF现象也一样。

应急的方法就是把reset外部的电容给换掉,可是原理上说不通。

1.为什么按datasheet典型电路都有问题?

2.程序没改过,物料没问题,以前正常,现在不正常什么原因?

3.下列截图的理解为,Voltage regulator 在LQFP封装下默认就是开的,且不会关闭,外部CAP电容必定就是2.2uF,理解正确?

网友:
测一下上电时序里的几个电压还有晶振的波形看看

网友A:
记得上电是有一定顺序的,既然能复现,最好把上电是电源和复引脚抓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上电是有一定顺序的,既然能复现,最好把上电是电源和复引脚抓一下

不想动了 ,非理论或电路指导改了个件,又都正常 了 ,就这么算了。

网友:
外部CAP电容最好要按照手册来。

1、复位电路要做好:

     也就是要充分复位。

     不到电源稳定要继续在复位状态。

     另外掉电要把复位电容的电快点放掉(并个反向二极管)。

2、加看门狗电路。

3、如果使用外部晶振要保证cpu的晶振能振起来。也就是晶振要是好的,配的电容要适当。包括cpu的外部主晶振和时钟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