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型号查询

楼主:
有颗料丝印写的好像是B11AT,或者811AT,T或者j都试过,封装为SOT23-6,从外围电路来看,应该是一个DCDC电源芯片,问题是怎么查都找不到对应型号。

万能的网友,知道是什么片子吗?

网友A:
如果确定是DC芯片,可以先把电路图抄下来。很多SOT23-6的DC芯片都是兼容的,找个类似DC芯片对比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是DC芯片,可以先把电路图抄下来。很多SOT23-6的DC芯片都是兼容的,找个类似DC芯片对比看看。

想从这颗料猜输入电压的,那我再从其它地方想想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从这颗料猜输入电压的,那我再从其它地方想想办法。

上电测一下不就行了吗?怀疑这个器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测一下不就行了吗?怀疑这个器件坏了?

没坏,猜测是DCDC并且电路是BUCK,上电测试正常,就是查不到型号。

洗了洗后,看到型号是B110T或者8110T最多那个T是个7,反正就是找不到。

网友:
根据外围元器件和电路板先抄一下电路,这个电路看起来很简单,测一下输出电压并且结合图中的反馈电阻值,找对应匹配的buck芯片

网友:
还好能替代的这个封装的很多。

基本都是国产的。

要查到型号要点时间。

实在想要找可以到各大国内做dcdc的厂家网站上去找资料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