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芯创D133CBS】 PWM驱动蜂鸣器

楼主:
测试PWM方式驱动蜂鸣器。

一、硬件电路部分

开发板使用的蜂鸣器是无源器件,需要外加脉冲信号驱动,常用的是PWM信号,此处连接到MCU的PWM1端口。

1.1、蜂鸣器部分电路图

1.2、蜂鸣器参数

从参数看,蜂鸣器的工作频率在2.7KHz

二、程序部分

2.1、beep.c

//beep.c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getopt.h>
#include <sys/time.h>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include "aic_core.h"
#include "aic_hal_gpio.h"

#define PWM_DEV_NAME                "pwm"
#define PWM_DEV_CHANNEL             1       /* PWM通道 */

struct rt_device_pwm *pwm_dev;

void beep_on(void)
{
    rt_pwm_set(pwm_dev, PWM_DEV_CHANNEL, 370000, 185000);
    rt_pwm_enable(pwm_dev, PWM_DEV_CHANNEL);
}

void beep_off(void)
{
    rt_pwm_set(pwm_dev, PWM_DEV_CHANNEL, 370000, 185000);
    rt_pwm_disable(pwm_dev, PWM_DEV_CHANNEL);
}

void beep_change_pulse(uint32_t val)
{
    rt_pwm_set(pwm_dev, PWM_DEV_CHANNEL, 370000, val);
    rt_pwm_enable(pwm_dev, PWM_DEV_CHANNEL);
}

static void beep_hdl(void *parmeter)
{
    static rt_err_t result;

    while (1)
    {
        rt_thread_mdelay(1);
    }
}

static void test_beep_sample(void)
{
    rt_thread_t beep_thread;
    /* 查找设备 */
    pwm_dev = (struct rt_device_pwm *)rt_device_find(PWM_DEV_NAME);
    if (pwm_dev == RT_NULL)
    {
        rt_kprintf("pwm sample run failed! can't find %s device!\n", PWM_DEV_NAME);
        return RT_ERROR;
    }

    //创建线程
    beep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
                                    "test_beep",
                                    beep_hdl,
                                    "pwm1",
                                    2048,
                                    RT_THREAD_PRIORITY_MAX/2,
                                    25);
    if(beep_thread != RT_NULL)
    {
        rt_thread_startup(beep_thread);
    }
    return RT_EOK;

    rt_pwm_disable(pwm_dev, PWM_DEV_CHANNEL);

}

INIT_APP_EXPORT(test_beep_sample);
MSH_CMD_EXPORT(test_beep_sample, beep device sample);

2.2、beep.h

#ifndef __BEEP_H__
#define __BEEP_H__

void beep_off(void);
void beep_on(void);
void beep_change_pulse(uint32_t val);

#endif

三、界面

3.1、BEEP控制界面

3.2、界面文件

四、配置项目

4.1、使能PWM1

五、运行结果

下载程序后,复位开发板运行

5.1、测试PWM1波形

5.2、界面控制

点击蜂鸣器来控制开关,滑块来控制PWM占空比。

be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