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
兄弟们,这是我从别的地方抄来的图,电容电压超过一定电压就会在光耦触发信号进行处理。我最想知道的是这恶鬼电路去欸的那个能工作吗,我思考几遍也没看懂这电路能工作?尤其是这个TL431AIDR 这玩意能这样接?真看不懂,这个电路是实物抄过来的,是能正常工作的。只是我理解不了原理。肯求大佬指点。

网友:
错别字,抱歉。原文: 我最想知道的是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你给C164右侧标一个GND,给C161左侧标一个VCC,然后看看R462与R463的分压关系,再看TL431动作与否,再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给C164右侧标一个GND,给C161左侧标一个VCC,然后看看R462与R463的分压关系,再看TL431动作与否,再分析 ...

我用Multisim 简单仿真431 没反应。431这样接我真看不懂 这能工作就很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给C164右侧标一个GND,给C161左侧标一个VCC,然后看看R462与R463的分压关系,再看TL431动作与否,再分析 ...

【你给C164右侧标一个GND,给C161左侧标一个VCC】

这样仍不能为光耦供电。

网友:
整体没有地,这样行不行

网友:
把按这个原理图做的实物晒一下

网友B:
电路不对,如果实物能正常工作,那就是电路测绘有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对,如果实物能正常工作,那就是电路测绘有错。

  图错了 我说我咋看不懂呢。不过我还是有点不太了解 这个电路的431如何超过一定电压就会使光耦发出信号,431资料我也查过一些 还是有点不太理解,有时间能简要说一下这个图的431工作原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错了 我说我咋看不懂呢。不过我还是有点不太了解 这个电路的431如何超过一定电压就会使光耦发出 ...

【能简要说一下这个图的431工作原理吗】

TL431的工作,简单地说,若Ref端高于2.5V,则C端电压降低到Ref等于2.5V为止。

今Ref端电压是由R249和R250分压决定的。若以C4负端为零,那么C1正端高于5V时,C端电压将降低(C端相对于NPN三极管的集电极,经负载电阻接到电源正端)。TL431的C端负载电阻是R251,所以四个电容上面电压之和大于5V时,R251右端(即Q13基极)电压降低,Q13(PNP管)发射极电流增加,光耦中电流增加。

但此处有个很不合理之处:R252高达10千欧,光耦中电流非常小。TL431的C端不能低于2.5V(否则TL431不工作),那么Q13发射极经R252再经光耦的电压连2V都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错了 我说我咋看不懂呢。不过我还是有点不太了解 这个电路的431如何超过一定电压就会使光耦发出 ...

把R251、Q13、U13画到左边,你添上去的红色箭头处,看得比较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简要说一下这个图的431工作原理吗】 TL431的工作,简单地说,若Ref端高于2.5V,则C端电压降低到Re ...

多谢,懂了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