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开发板

楼主:
开发板带有GPRS模块,和手机安卓程序通讯,比如下位机可以采集传感器数据到手机,手机可以下发数据控制等或者继电器。

我在淘宝上找不到。请问高手,哪里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A:
很多吧。想gprs gsm 4G 模块  比如合宙Air780EQ。

这种就可以直接连接到网络。你手机也可以连接到网络。然后通过一个服务器通信,比如私有mqtt服务器。或者什么云。

也可以通过短信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吧。想gprs gsm 4G 模块  比如合宙Air780EQ。 这种就可以直接连接到网络。你手机也可以连接到 ...

谢谢!这个貌似一个全新的东西

网友:
不少吧,中国电信好像有几个模块,你找一下,不贵。

网友B:
得有服务器,然后模块可以访问服务器,然后写通信协议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得有服务器,然后模块可以访问服务器,然后写通信协议就行了。

没有服务器。上哪儿弄服务器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服务器。上哪儿弄服务器去?

租一台云服务器呗。。。。。。。。。。。。。。。。。。。。

网友:
你想控制手机,那就直接root了安卓后直接用python控制呗。我试过appium 挺不错,直接读手机定位

网友D:
如果想要电脑和手机交互的 ,你可以搜搜 黑产,灰产的群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要电脑和手机交互的 ,你可以搜搜 黑产,灰产的群控板

搜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服务器。上哪儿弄服务器去?

公司没有服务器吗,可以先用公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公司没有服务器吗,可以先用公司的。

我是自己学习的,公司没有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自己学习的,公司没有服务器

那就用一个Linux搞成服务器。

网友:
安卓群控 类似于这种,我随便找的,

你搜 群控 usb批量刷机 的啥的。

网友:
没有楼主想要的那种开发板,那已经是系统了,而且有专门的特定应用,这个只能自己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自己学习的,公司没有服务器

用免费的云服务,比如mqtt就有免费的。

也可以比较低价的。比如阿里云的物联网云你可以把你的设备连上去。价格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