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do软件导出失败找不到原因求告知原因

楼主:
10芯积分

网友A:
FPGA厂商赛灵思这种软件专业性强,虽然不会玩,但导出失败

检查一下项目设置、编译顺序、是否正确编译,

导出的文件路径、有足够的权限、计算机内存不足,可能会导致导出失败
包括是否是正确的许可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GA厂商赛灵思这种软件专业性强,虽然不会玩,但导出失败 检查一下项目设置、编译顺序、是否正确编译, ...

好的谢谢这软件太难了这个什么原因我还不知道怎么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