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协议的问题

楼主:
先上图

文章中说32位浮点数为40H,A0H,00H,00H,S=0,E=129,M=221
我不明白,M怎么等于221,我觉得应该等于200h,1024才对
各位大神如何看?谢谢

网友A:
https://baseconvert.com/ieee-754-floating-point 是个浮点数转换的网址

第一位 正数  0

2的2次方,指数部分偏移成2+127即129,表示成10000001填入

5==》变二进制101.00000000.。。

01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最前面的1省掉了)。

20  00 00

0 10000001 01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40 A0 00 00

http://cenalulu.github.io/linux/about-denormalized-float-number/

平常使用其实不需要这样子搞,直接调用函数就行了,就是个单精度浮点数。直接用sprintf转换九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aseconvert.com/ieee-754-floating-point

你贴的网址内容我看不懂,不过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