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模电?

楼主:
模电怎么入门更好呢?

网友:
要做实际的电路才行,光看书是不行的。要自己搭建电路。还有,多看高质量的书籍,

网友:
看书学习基本知识,动手验证实际电路

网友:
多动手  然后 多总结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买本教材,再买个电路板,实验和理论相结合。买个面包板当实验板,插器材用的。

网友:
先下载一个电路仿真软件,然后照着书本上的电路搭建一遍,观察实验效果,记录不同输入值的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