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中这个电压值是如何得来的

楼主:
那个700V是如何得来的?

我用四字节数组转换成浮点数都不对。

下面的50V好像不是这样算的,还有个C3

还有5个模块。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C3 50 对应的是50A,数值是50000,0A AE 60正好是700000,对应的700A,也就是分辨率是1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C3 50 对应的是50A,数值是50000,0A AE 60正好是700000,对应的700A,也就是分辨率是1mA

网友B:
要充分利用计算器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充分利用计算器功能。

网友:
这个是把十六进制转换为十进制,然后得出十进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