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理解归一化数字频率F?

楼主:
按照表格的说法:F为每采样周期数。可是我自己画一个简单的正弦作为例子看出来的F和按照书本公式算出来的F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没毛病啊,根据奈奎斯特,最低采样频率必须2倍f才能不失真。这里的F以2倍f为基准,所以fs=2f的时候,F=1。你假设fs=4f,算出来1/2是对的,因为归一化的基准是2f,不是1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啊,根据奈奎斯特,最低采样频率必须2倍f才能不失真。这里的F以2倍f为基准,所以fs=2f的时候,F=1。 ...

好的,我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