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电路解惑

楼主:
图中电路是一个PT100热电阻ADC电路,将温度信号送到单片机STM32F427VGT6。红色框出来的式子比较疑惑,求大佬解惑。

网友:
【图中电路是一个PT100热电偶ADC电路】

Pt 100 可不是热电偶,是铂热电阻。

网友:
【图中电路是一个PT100热电偶ADC电路】

热电阻电路使用LM258运放,这个设计可能不怎么高明。

网友:
【图中电路是一个PT100热电偶ADC电路】

使用铂热电阻测量温度,却又与铂热电阻串联共模电感 L9。这是个昏头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电路是一个PT100热电偶ADC电路】 Pt 100 可不是热电偶,是铂热电阻。

感谢指正!

网友:
Pt 100 热电阻,用两条线(PT100P1和PT100N1)联接到测量电路,前所未见。此人大概不懂热电阻测量方法。

网友:
来计算一下流过Pt100的电流。

总电阻是100欧(两个200欧并联)加上两个33欧串联再加上热电阻的100欧,一共是266欧。电压是3.3V,那么通过热电阻的电流是12.4mA,热电阻消耗的功率是15.4mW。热电阻消耗的功率将使热电阻温度升高,影响测量结果。

通常,Pt100通过的电流应该在1mA以下,此时热电阻消耗功率在0.1mW以下,自热可以忽略。要求测量结果准确的,电流应该更小。

这个电路的设计者,显然不懂热电阻测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