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电路求大佬解惑

楼主:
10芯积分

图中电路是一个PT100热电偶ADC电路,将温度信号送到单片机STM32F427VGT6。红色框出来的式子比较疑惑,求大佬解惑。(Vref-和Vref+为0V和2.9V)

网友:
因电容C18右侧等效电阻远大于左侧等效电阻,故C18上的电压可计为
V_C18=3.3*(R_NTC+33*2)/(200/2+R_NTC+33*2)   (1)

运放AJ1B构成一个增益为47/10倍的差分放大器,因此输出电压
V_ADC=(V_C18-0.9)*47/10   (2)

把(1)式代入(2)式,即可求出R_NTC和V_ADC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