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芯创D133CBS】--7.SD卡挂载与文件读写

楼主:
      本篇讲述SD卡挂载与文件读写。通过按键触发读SD卡文件,初次没有则创建,读到文件后打印出来。

一.硬件原理

      开发板主控SOC有SD/MMC控制器(简称SDMC),支持访问 SD 卡/ eMMC/ SDIO 设备,有硬件原理如下可知使用到SDMC1,开发板上有SD卡座,插上SD卡。

图1:SD卡接口原理

二.代码准备

      本部分分为SD卡挂载 和 SD卡文件读写,下面分别展开讲述。

●.SD卡挂载

1.配置SDMC接口,这里根据硬件原理使用SDMC1

图2:SD接口配置

2.设置自动挂载,这里稍微改写board.c里挂载表mount_table,如下

图3:设置自动挂载

3.热拔插配置。目前Lite 下只实现了 SDMC1 热插拔,刚好可以支持到。

图4:SD卡热拔插配置

      至此,SD卡挂载配置与准备完成。

●.SD卡文件读写

      此部分实现的功能是:使用按键触发文件读写,初次SD卡没有打开读的文件则创建,读到文件则直接打印出来。

1.SD卡读写使用到文件系统,下面配置文件系统。此处需要打开 RT-Thread 中的 elm(即 FatFS 文件系统)

图5:文件系统配置

2.定义SD卡根路径,申请文件读写内存大小FILE_DATA_LEN ,以及消息发送数据结构体及消息分类。

#define SD_PATH "sdcard/"

#define FILE_DATA_LEN_64K   64*1024
#define FILE_DATA_LEN_16K   16*1024

#define FILE_DATA_LEN       5*1024

typedef enum
{
    MSG_LED_BUZZER,
    MSG_SD,

}MSG_EVT_TYPE;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msg_type;
    uint16_t    msg_len;
    uint8_t     led_value;
    uint8_t     buzzer_pwm_percent;
}msg_control;

3.在按键中断发送SD卡操作消息队列

static void key_irq_handler(void *args)
{
    unsigned int ret;
    u32 pin = *((u32 *)(args));

    printf("Key INT \r\n");

    memset(&msg_control_t,0,sizeof(msg_control));
    msg_control_t.msg_type=MSG_SD;
    msg_control_t.msg_len=sizeof(msg_control_t);

    app_msg_send(&msg_control_t,sizeof(msg_control_t));
}

4.在消息队列接收任务里实现SD卡文件的读写。里面添加的日志可以便于后面测验。

void app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FILE *fp;
    char file_path[128] = { 0 };
    char *data;
    int ret;

    int pin;
    msg_control msg_control_p;
    while(1)
    {

        if(rt_mq_recv(&user_mq, &msg_control_p, sizeof(msg_control_p), RT_WAITING_FOREVER)==RT_EOK)
        {
            rt_kprintf("Receive msg quene.msg_type:%d,msg_len:%d\r\n",msg_control_p.msg_type,msg_control_p.msg_len);
            switch(msg_control_p.msg_type)
            {
                case MSG_LED_BUZZER:
                    rt_kprintf("led_value:%d,buzzer_pwm_percent:%d%%\r\n",\
                            msg_control_p.led_value,msg_control_p.buzzer_pwm_percent);

                    pin = rt_pin_get(LED_PIN);
                    rt_pin_write(pin, msg_control_p.led_value);

                    hal_pwm_set(BUZZER_PWM_CH, msg_control_p.buzzer_pwm_percent*BUZZER_FREQ_PARAM/100, BUZZER_FREQ_PARAM,PWM_SET_CMPA_CMPB);

                break;

                case MSG_SD:

                    data = aicos_malloc_align(0, FILE_DATA_LEN, CACHE_LINE_SIZE);
                    if (data == NULL)
                    {
                        rt_kprintf("Low memory\r\n");
                        return;
                    }
                    rt_kprintf("To Read File...\r\n");
                    rt_sprintf(file_path, "%s%s", SD_PATH,"test.txt");
                    fp=fopen(file_path,"rb");
                    if(fp==NULL)
                    {
                        rt_kprintf("Open read file %s failed!\n", file_path);
                        fclose(fp);
                        fp=fopen(file_path,"wb");
                        if (fp == NULL)
                        {
                            printf("create file %s failed!\n", file_path);

                        }
                        else
                        {
                            rt_kprintf("Open write file %s OK!\n", file_path);
                            rt_sprintf(data, "%s","你好,欢迎使用匠芯创开发板");
                            ret=fwrite(data, sizeof(char), FILE_DATA_LEN, fp);
                            {
                                rt_kprintf("Write file Success! size:%d\n", ret);
                                rt_kprintf("Write file Content:\r\n%s\r\n", data);

                            }

                        }
                        fclose(fp);
                        aicos_free_align(0, data);

                    }
                    else
                    {
                        rt_kprintf("Open read file %s OK!\n", file_path);
                        ret=fread(data, sizeof(char), FILE_DATA_LEN, fp);
                        if(ret)
                        {
                            rt_kprintf("Read file Success! size:%d\n", ret);
                            rt_kprintf("Read file Content:\r\n%s\r\n", data);
                        }
                        fclose(fp);
                        aicos_free_align(0, data);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

      下面是工程关于SD卡读写的逻辑功能代码结构。至此代码准备完毕。

图6:SD卡读写工程

三.测试

      编译烧录后,下面开始测验,同样分两部分进行:SD卡挂载,SD卡文件读写。

1.查询SD卡设备,使用命令list_device,如下

图7:SD卡识别

2.按一下WEAKUP按键,可以看到没有文件则创建文件并写入数据。再按之后,可以读出文件。命令切入到SD卡下,可以查询到创建了test.txt文件。

图8:SD卡读写日志

      至此,成功挂载SD卡,并实现了文件的读写。

保持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