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试过拿ai人工智能写单片机代码

楼主:
刚用GPT试了一下,好像写的一本正经,这要是可行的话小白神器啊!

Screenshot_20240901_133346_Samsung  (0 Bytes, 下载次数: 1)

网友:
AI快速生成简单运算判断代码没问题。

但现阶段对单片机硬件编程涉及到硬件资源的驱动、协议功能控制的编程,对AI编程估计还不行吧

网友:
用它生成一切简单逻辑部分还是可以的,只能说有点参考意义

网友:
有没有试过用ai写linux的动态库程序和设备树?

网友:
eeworld要它些评测试试。

网友:
你用那个Ai?

网友:
好多了呀,只是现阶段ai对单片机的了解应该还不多吧,ai没办法实践代码的正确性,所以代码偶尔还是会有些问题的,我就是用vscode+copilot的方案去写的呀,确实省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