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 第二季第一期]配置开发环境,入门,点灯

楼主:
本次使用circuitpython语言进行开发
首先,下载thonny IDE或MU ide,作为python开发环境的预备,直接搜索进入官网就可下载安装
MU可以直接选择circuitpython开发模式
如果是thonny,烧录完成之后,开发板会自己连载电脑上,右下角有个提示
首先下载UF2文件进行烧录
circuitpython.org
可能要注意挂梯子,我出现了一点连接失败的情况
双击reset按键
开发板上面的按键一般都很难按,尤其是这种在中间的,必须要快速连续按两下才成功进入boot模式,标志也非常一目了然,就是闪绿灯
如果没成功就是闪烁一次红灯
然后电脑会自动弹出连接有一个cplayboot的盘
把UF2文件直接拷贝进去就自动烧录成功了,非常的方便
code是自带的hello world事例,在MU中打开它运行就会输出文字
我一开始不太理解经常强行停止运行开发板,卡死时候按reset就可以重启了
根据视频教程,可以在命令行直接输入运行,也可以运行电脑上的例程,也可以将例程存到开发板空间内运行
总体上来说,对新手还是很友好的,属于一键装机的友好度了
然后是入门任务,点灯
点亮供电口旁边的D13 LED
import board
import digitalio
import time
led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LED)
led.direction = digitalio.Direction.OUTPUT
while True:
led.value = not led.value
time.sleep(0.1)
我直接将python文件保存在了板子上,然后运行run
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会卡死说检测不到端口
其他八个常亮的情况下,D13开始根据设定的周期闪烁
点灯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