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终端阻抗匹配和接法的联系

楼主:
通讯总线的接法有星型、总线型、菊花型,其实菊花型也可以认为是总线型的一种,那么这个终端匹配电阻在这几种接法上应该怎么匹配,有什么方法或者测量依据能够判断这条总线上的终端电阻是匹配的?

网友:
1、端接100欧姆电阻

2、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
测量通讯总线上的终端电阻是否匹配,

可通过检查总线两端的电阻值是否与电缆的特性阻抗相符来进行。

网友:
RS-485/RS-422,终端电阻一般介于100至140Ω之间,典型值为120Ω。

CAN总线的推荐终端电阻为120Ω。

网友:
目前设计的板子,基本上都是放一个1206封装的120R电阻

网友:
阻抗分析仪 可以测量。

不过一般没必要。

主要是选用适当的通信线材和终端接120欧左右电阻就行了。

网友:
485仅可以所谓“菊花链”的方式连接,即主机——终端——终端……这样的方式互联,不准许分支即所谓的“星形”连法,分支会导致信号反射劣化信号质量。

终端电阻布置于总线两端,阻值跟所用信号线的特征阻抗匹配。一般双绞线采用120欧姆的终端电阻。

想测量匹配可用网络分析仪,价格高且无必要,因为485属于低速网络,对匹配要求不严格。

网友A:
485通信要符合AB差分信号规程,只要这个有保证,通信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5通信要符合AB差分信号规程,只要这个有保证,通信就没有问题

实际现场受其他强电设备干扰,通信距离较长等问题影响较大

网友:
RS-485/422,终端电阻典型值为120Ω。

高速CAN总线的推荐终端电阻为120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