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共读——《硬件设计指南:从器件认知到手机基带设计》】——05 LDO介绍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okhxyyo   参与回复

硬件设计指南:从器件认知到手机基带设计

——线性稳压电源LDO介绍

        在日常电路设计中,工程师们常常会使用到线性稳压电源(LDO)用于低电源噪声需求的负载供电。通常,LDO在高压差下效率低但噪声小的特点,因此工程师常常在设计中将LDO的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压差调小,以提升转换效率。
        LDO可以分为NMOS LDO和PMOS LDO,NMOS LDO的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PMSO LDO的系统框图如图2所示,LDO主要由MOS管、运算放大器、误差放大器、反馈电路、VREF电路、温度反馈电路、时钟电路、放电电路组成。NMOS LDO和PMOS LDO相比,系统框图中多了一个BIAS引脚,这主要是MOS驱动压差导致的。LDO中的MOS管大致可以等效为可变电阻,但需要注意的是MOS管是工作在饱和区而非可变电阻区。
图 1 NMOS LDO系统框图
图 2 PMOS LDO 系统框图
        在NMOS LDO中,BIAS引脚一般给NMOS的栅极提供高压,以确保MOS管可以正常导通,处于饱和区。有时候NMOS LDo IC 不会将BIAS引脚伸出,IC内部会采用电荷泵将Vin升压,以确保NMOS导通。NMOS LDO的工作流程如下所示,VIN输入电压,此时VSG>0,NMOS导通。误差放大器根据反馈电阻将Vout调节到设定电压,当Vout变大时,反馈电阻分压变大,误差放大器输出变小,Vout随之变小,反之Vout随之变大。同理,当输出电流变化时,表现为电压变大或者变小,反馈电路也可以立刻产生变化,以确保LDO输出稳定。
        PMOS LDO框图与NMOS LDO基本相似,但由于NMOS导通电阻小,PMOS导通电阻大的特性,NMOS LDO经常被应用到大电流输出场景,PMOS LDO被应用到低噪声应用场景。在工作原理上,PMOS LDo与NMOS LDO基本一致,都是通过反馈电路和误差放大器形成负反馈,对输出电压VOUT进行调节。
        那么,LDO的主要参数都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将一一介绍压差、效率、PSRR、线性调整率、负载调整率、静态功耗、结温等参数。
        压差,Dropout Voltage,当LDO工作在正常模式下时,MOS管工作在饱和区,此时漏极D和源极S之间存在电压差,这个电压被称为Vdrop。如果需要LDO工作在正常模式下,那么就需要满足Vdrop≥VIN-VOUT。LDO在不同输出电流场景下Vdrop存在差异,一般情况下,工程师会按照LDO最大输出电流场景设计Vdrop,且会预留20%以上的余量。目前,市场长LDO的Vdrop一般在100~200mV之间,一些特殊的LDO可以做到20~50mV。
        效率,即LDO的转换效率。LDO的转换效率一般取决于输入电压、输出电压,两者的电压差值在满足Vdrop的情况下越小,LDO转换效率越高。转换效率的计算公式为:Vout/Vin。
        PSRR(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电源抑制比,这是电源的重要参数之一,表示LDO对输入电源纹波的抑制能力,PSRR最大越好。在IC的数据手册中,有的PSRR是正值,有些是负值,而工程师需要关注的是他们的绝对值,绝对值越大表示LDO对输入纹波的抑制能力越强。
        线性调整率(Line Transient Response),这是指在输入电流恒定,当输入电压阶跃变化,对输处电压的影响程度,也就是LDO对输入瞬态电压的响应能力。LDO性能越好,其输入瞬态电压的抑制能力越强,对输出电压影响就越小。
        负载调整率(Load Transient Response),这是指在输入电压恒定,当输出负载电流突然发生变化时LDO输出电压的变化,表示着LDO的输出瞬态响应能力。
除了以上五个重要参数外,工程师常常还会考虑LDO的静态功耗和结温。静态功耗表示LDO输出电流为0时,其自身电流损耗,系统级电路要求越低越好,当然需要考虑成本。结温则表示LDO在正常工作时,MOS管可承受的最大温度,这个参数在LDO提供长时间大电流场景尤为重要,关系着系统的稳定性。

新年新气象!

网友:
前一种N沟MOS管构成的稳压器(源极输出),对应于NPN双极型三极管构成的稳压器(发射极输出),很难做到低压差。所以这类稳压器并不称为LDO,至少前些年是这样。只有漏极输出(双极型工艺则是集电极输出)的才能够做到低压差,称为LDO。

不过,如今好像不大详细区分了。

网友:
LDO,低压差稳压器,重点就是压差低

网友:
LDO在EMC设计方面也有较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