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与NPN使用时的区别

楼主:
1、PNP类

PNP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电源线VCC连接,相当于输出高电平的电源线。
对于PNP-NO型:

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VCC电源线和out线断开。

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VCC电源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电源线VCC连接,输出高电平VCC
对于PNP-NC型:

没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VCC电源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电源线VCC连接,输出高电平VCC

有信号触发后,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VCC电源线和out线断开。

2、NPN类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0v线连接,相当于输出低电平,0v。

对于NPN-NO型:

在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0v线和out线断开。

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OV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0V线连接,输出输出低电平OV。
对于NPN-NC型:

在没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0V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0V线连接,输出低电平0V。当有信号触发后,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0V线和out线断开。

本文转载自知乎才疏学浅

流量计 流量开关 防爆流量开关 批发零售

网友:
基本上控制信号是相反的

网友A:
还以为是3极管,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3极管,学习了

这个其实跟三极管NPN/PNP类似,就是PLC的DO输出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