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的疑问

楼主:
如下图片红色框所示,为AD4022的“common-mode input range”。我的实际电路是ADC的正端输入待采集的电压,负端是通过电阻接GND。我的疑问主要有以下3点:
1. 如果共模输入范围按表格所示,那ADC实际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很窄呀。在参考电压为2.5V的情况下,ADC两输入端对GND的输入电压范围都仅为1.125V~1.375V;
2. ADC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和运放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是同样的理解吗?
3. 这个ADC现在实际测量发现,低于1.25V,采集就不准。高于1.25V采集都是准的,比如1.5V采集是准的。而按照表格共模输入电压的范围显示,最大值为VREV/2+0.125=1.375。所以按照这个逻辑,超过1.375V是采不准的,而实际情况是1.5V可以采集正确。
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1.表中的共模输入电压给出的是一个范围,最小Vref/2-0.125V,最大Vref/2+0.125V,ADC要正常工作共模输入电压必须在这个范围内。

2.AD4022是差分输入ADC,共模输入电压范围的概念可参考差分运算放大器。

3.AD4022的正常工作条件(输入):IN+脚与IN-脚之间电压(差)应满足最小-Vref,最大+Vref;IN+脚与IN-脚对地电压均应满足最小-0.1V,最大+Vref+0.1V;共模电压应满足前面(1)的要求。

共模输入电压是IN+脚和IN-脚对地电压的平均值,并不是输入电压低于最小共模电压或者超过最大共模电压器件就不能正常工作。你没有说明输入信号如何接到AD4022的输入端,按照以上三个输入条件逐一排查解决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表中的共模输入电压给出的是一个范围,最小Vref/2-0.125V,最大Vref/2+0.125V,ADC要正常工作共模输入电 ...

了解了,我是把这个差分ADC当成单端ADC用,所以出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