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C2208测试(问题排查)

楼主:
TMC2208测试报告

目录

1.问题回顾

2.测试平台展示

3.针对性测试

    3.1.待机电流特性

    3.2.匀速过程电流特性

4.总结

  1. 问题回顾
    在上次测试中,主要对待机电流,微步的平滑度,电机加速/减速等进行测试,通过测试出的相电流波形不难看出电流波形圆滑,也不存在畸变的情况。但是保持电流的波动较大,匀速阶段也存在些许毛刺。初步推断是由于杜邦线的原因,为此我又进行了测试。
  2. 测试平台展示
    本次测试和上次使用的平台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将对接杜邦线改为新的单根杜邦线进行测试。

    图1 接线图
  3. 针对性测试
    1. 待机电流特性
      待机电流(电机静止时的保持电流),本次还是采样和TMC5160对比的方式进行测试。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待机电流的波动2208和5160基本一致都是在±60mA左右。

      图2 TMC2208相电流

      图3 TMC2208相电流

      图4 TMC5160相电流

      图5 TMC5160相电流
    2. 匀速过程电流特性
      在待机电流测试中,更换杜邦线后的性能有明显。因此我怀疑上次测试中正弦波上的毛刺也是由于杜邦线一起的。从图6和图7的对比可以看出更换杜邦线后毛刺明显减少。

      图6 2208匀速相电流

      图7 “TMC2208测试(电流特性)”中的匀速相电流
  4. 总结
从两次报告可以看出mos的输出线的长短对驱动性能的影响是巨大的,杜邦线的可靠性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通过两次测试发现除了SpreadCycle模式时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外,在输出电流相同时,2208的性能与5160的性能几乎没有差别。在小尺寸异形板的设计中可以使用此芯片,但是需注意散热。

网友:
学习了,好文章,内容讲解详细,非常不错,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