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 添加了一句程序后,编译没有问题,但ILLEGAL_ISR报错

楼主:
在初始化阶段,我的程序需要读取文件中的数据,因此添加了一条“fscanf(p1, "%f", &ry[i]); ”程序。

在未添加之前,程序可以正常运行;添加之后,编译没有问题,但是运行时程序就会跳转到ILLEGAL_ISR报错。通过设置断点,发现跳转报错前执行的最后一条指令是void InitSpiaGpio()里的EALLOW。如果将fscanf这两句程序注释掉,那么程序正常运行。下面贴上初始化阶段的程序。

/*
 * INIT.c
 *
 *  Created on: 2023年5月29日
 *      Author: gy
 */

#include "main.h"

void SYSTERM_INIT()
{
    InitSysCtrl();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和PIE中断向量表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LED_Init();
    DAC8563_Init();
    EQEP1_Init();
    init_zone67();

//// -------------读取u_ff数据------------
    int i=0;
    FILE *p1 = fopen("C:\\Users\\Saturday\\Desktop\\data_4000\\ry_init.dat", "r");  //1.dat文件放在.c文件所在的文件夹中
    FILE *p2 = fopen("C:\\Users\\Saturday\\Desktop\\data_4000\\uff_init.dat", "r");  //1.dat文件放在.c文件所在的文件夹中

//    FILE *p1 = fopen("C:\\Users\\Saturday\\Desktop\\data_4000\\ry_4000_1v1.dat", "r");  //1.dat文件放在.c文件所在的文件夹中
//    FILE *p2 = fopen("C:\\Users\\Saturday\\Desktop\\data_4000\\uff_4000_1v1.dat", "r");  //1.dat文件放在.c文件所在的文件夹中

    if (p1==NULL)  //检测是否成功打开
        printf("Open failed\n");
    if (p2==NULL)  //检测是否成功打开
        printf("Open failed\n");
    for (i = 0; i<20000; i++)
    {
        fscanf(p1, "%f", &ry[i]);   //读入1.dat数据给数组c
        fscanf(p2, "%f", &u_ff[i]);
        if(i%1000==0){
        printf("%f\t%d\n", u_ff[i],i);}
    }
        fclose(p1);//释放指针
        fclose(p2);//释放指针
        printf("load memory over");

////---------------------------------------------

//
//-------------------开机复位程序-----------------------
    while(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2 == 1){   //
        Dac8563_reg_write(0x1F,31000);  //第三个参数为复位时的电压 设置的小一些
        SET_SYNC;
        DELAY_US(1);
//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2 == 0) break;
    }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2 == 0){

        Dac8563_reg_write(0x1F,33500); // 往正方向走一点,使得限位开关变为未触发状态
        SET_SYNC;
        DELAY_US(1);

        DELAY_US(3000000); //延时1s
    }
//
    Dac8563_reg_write(0x1F,32768);
    SET_SYNC;
    DELAY_US(1);
    DELAY_US(2000000); //延时2s
// --------------------------

//------------------------光栅尺计数清零-------------------------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EQep1Regs.QPOSCNT = 0;
    EDIS;
//-----------------------初始换定时器和串口-------------------------
//    TIM1_Init(150,200);
    UARTb_Init(230400);
    TIM0_Init(150,200);
}

在网上搜索了一些关于此问题的解决方案:

1.晶振出现问题;换了一个28335开发板,问题仍然存在,排除晶振问题。

2.CMD配置 堆栈.stack分配空间太小;,但memory allocation中显示是够用的。下面是CMD配置文件。

MEMORY
{
PAGE 0 :
   /* BEGIN is used for the "boot to SARAM" bootloader mode      */

   BEGIN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002     /* Boot to M0 will go here                      */
   RAMM0      : origin = 0x000050, length = 0x0003B0
   RAML0L1L2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5000
   RAML3      : origin = 0x00D000, length = 0x001000

   CSM_RSVD   : origin = 0x33FF80, length = 0x000076     /* Part of FLASHA.  Program with all 0x0000 when CSM is in use. */
   CSM_PWL    : origin = 0x33FFF8, length = 0x000008     /* Part of FLASHA.  CSM password locations in FLASHA            */
   ADC_CAL    : origin = 0x380080, length = 0x000009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IQTABLES   : origin = 0x3FE000, length = 0x000b50
   IQTABLES2  : origin = 0x3FEB50, length = 0x00008c
   FPUTABLES  : origin = 0x3FEBDC, length = 0x0006A0
   BOOTROM    : origin = 0x3FF27C, length = 0x000D44

PAGE 1 :
   /* BOOT_RSVD is used by the boot ROM for stack.               */
   /* This section is only reserved to keep the BOOT ROM from    */
   /* corrupting this area during the debug process              */

   BOOT_RSVD  : origin = 0x000002, length = 0x00004E     /* Part of M0, BOOT rom will use this for stack */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1 */
   RAML4      : origin = 0x00C000, length = 0x001000
   RAML5      : origin = 0x00D000, length = 0x001000
   RAML6      : origin = 0x00E000, length = 0x001000
   RAML7      : origin = 0x00F000, length = 0x001000
   ZONE7     : origin = 0x200000, length = 0x100000

}

SECTIONS
{
   /* Setup for "boot to SARAM" mode:
      The codestart section (found in DSP28_CodeStartBranch.asm)
      re-directs execution to the start of user code.  */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ramfuncs         : > RAML0L1L2,     PAGE = 0
   .text            : > RAML0L1L2,     PAGE = 0
   .InitBoot        : > RAML0L1L2,     PAGE = 0
   .cinit           : > RAML0L1L2,     PAGE = 0
   .pinit           : > RAML0L1L2,     PAGE = 0
   .switch          : > RAML0L1L2,     PAGE = 0

   .cio				: > RAML4,	   PAGE = 1
   .sysmem			: > RAML4,	   PAGE = 1
   .stack           : > RAML4,     PAGE = 1
   .ebss            : > RAML4,     PAGE = 1
   .econst          : > RAML5,     PAGE = 1
   .esysmem         : > RAMM1,     PAGE = 1

   IQmath           : > RAML0L1L2,     PAGE = 0
   IQmathTables     : > IQ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FPUmathTables    : > FPU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DMARAML4         : > RAML4,     PAGE = 1
   DMARAML5         : > RAML5,     PAGE = 1
   DMARAML6         : > RAML6,     PAGE = 1
   DMARAML7         : > RAML7,     PAGE = 1

   ZONE7DATA        : > ZONE7,    PAGE = 1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 not used                    */
   csm_rsvd         : > CSM_RSVD   PAGE = 0, TYPE = DSECT /* not used for SARAM examples */
   csmpasswds       : > CSM_PWL    PAGE = 0, TYPE = DSECT /* not used for SARAM examples */

   /* Allocate ADC_cal function (pre-programmed by factory into TI reserved memory) */
   .adc_cal     : load = ADC_CAL,   PAGE = 0, TYPE = NOLOAD

}

/*
//===========================================================================
// End of file.
//===========================================================================
*/

3.数组指针问题。由于我用到的数据量较大,使用了外扩SRAM,在CMD中也可以看到定义了ZONE7DATA空间。INIT.c文件中使用的两个数组通过以下方式定义的

#pragma DATA_SECTION(u_ff,"ZONE7DATA");
volatile float u_ff[30000] = {0.0};
#pragma DATA_SECTION(ry,"ZONE7DATA");
volatile float ry[30000] = {0.0};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实在找不到解决方案,希望看到的各位大佬伸出援手,非常感谢!!

网友:
仔细检查新添加的程序代码,尤其是中断相关的代码,确保没有错误的ISR指针赋值。
排除是否晶振问题。
如果可能,尝试增大.stack段的大小,然后重新编译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