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大佬,串口芯片max3485esa这样设计有问题吗,为什么我回显数据都不行呢

楼主:
10芯积分

网友A:
我们当时的设计和您这个差不多,只是没有在TTL添加电阻和LED灯。

您可以尝试把上述器件先拆除,然后,将控制引脚拉低,进入接收模式,看看TTL侧有电平过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当时的设计和您这个差不多,只是没有在TTL添加电阻和LED灯。 您可以尝试把上述器件先拆除,然后,将 ...

就是把这两个电阻去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这两个电阻去掉?

电路图太模糊了看不清,RX 和TX的电阻不会影响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太模糊了看不清,RX 和TX的电阻不会影响通信

  这样清楚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清楚点了吗

TX,RX串的电阻去掉短路试试。 另外PC4是控制收发的,高的时候发 低的时候收。

网友D:
如果MCU和485接口均为3V供电,R41和R43无必要,应去除。终端电阻应只在总线两端配置,偏置电阻则需要根据是单点偏置还是每点偏置计算合理阻值。

至于“回显数据都不行”,这个应先分析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具体判断可借助PC串口配合串口调试软件进行。

网友:
可以先按照楼上几位说的,把RX,TX串联的电阻换成0R试一下,但是软件的检查必要性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MCU和485接口均为3V供电,R41和R43无必要,应去除。终端电阻应只在总线两端配置,偏置电阻则需要根据是 ...

没上电前测的A2.2V ,B-1.8V,上电完后就变成了3.86,-0.86,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MCU和485接口均为3V供电,R41和R43无必要,应去除。终端电阻应只在总线两端配置,偏置电阻则需要根据是 ...

没上电前测的A2.2V ,B-1.8V,上电完后就变成了3.86,-0.86,,这个是转485的A,B测出来的电压,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E:
对电路来说 回显数据 是指接收自己发出的数据

你这个电路明显不支持回显

你的电路只有两个状态:发送或接收,不支持 发送+接收 同时进行

要想支持回显(发送+接收 同时进行),2 脚 RE# 直接接 GND 即可(一直使能接收)

对于不支持 回显数据 的硬件,上位机软件内部可以把发送出去的数据显示到窗口,这样就和硬件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电路来说 回显数据 是指接收自己发出的数据 你这个电路明显不支持回显 你的电路只有两个状态:发送 ...

我在软件上对那个pc4进行了拉高拉低来进行接受了的哇,pinrtf都显示不上了

网友:
把120R电阻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