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 Smith电路中关于75Ω电阻的取值疑问?

楼主:
在以太网接口电路中,常常需要增加Bob Smith电路,如下图所示,查了很多资料,谈到这个电路的作用是用于过滤EMI干扰,以及防止噪声信号反射,但以下问题一直很困惑,希望大佬能指点一下(或者推荐一下关于Bob Smith电路原理分析的书籍或文章也可,感谢)。

1.  电阻取值为何是75Ω?如果从信号反射的角度来讲,是为了实现阻抗匹配防止反射,但是它和谁匹配呢?线路的阻抗并非75Ω。

2.  如果从过滤噪声的角度来讲,直接将1nF电容换成0Ω不是更好吗?

网友:
抱歉,我初学电子,基本不清楚,无法给你一个高质量的回答。

网友A:
在以太网等通信系统中,75Ω的电阻取值一般与系统的特性阻抗相匹配。

一般的同轴电缆,其特性阻抗往往设计为75Ω或100Ω,取决于具体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以太网等通信系统中,75Ω的电阻取值一般与系统的特性阻抗相匹配。 一般的同轴电缆,其特性阻抗 ...

系统的特性阻抗也不是75Ω,差分阻抗是100Ω,单端阻抗50Ω。

网友:
以太网,尤其是早期的10BASE5和10BASE2标准,因为在早期的高速数据传输中,75Ω阻抗能够有效地减少信号反射和EMI干扰。

网友:
1nF电容的主要作用是滤波,如果将其替换为0Ω电阻,那么在高频下就没有了这种滤波效果。
《高速数字电路设计》(作者:Howard Johnson, Martin Graham)等高速数字电路相关的书籍中,通常会涉及信号完整性和阻抗匹配的内容,其中可能包含对Bob Smith电路的详细讨论。

网友:
顶起来,这个电路应该是经常用到,大家来讨论一下。

网友:
如果是长的连接线,就会形成一个线路感应的LCR电路,这个电阻能起到防止信号传输时产生振荡了。

网友B: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振荡呢 由于引线电感一定存在, 电容会寄生的,电阻也一定存在 所以驱动电路实际上是一个 RLC 电路 然后我们在电路中学过的理论计算表明:

 当 R 小于 √(L/C) 的时候 这个电路欠阻尼 一定会发生振荡

     R 大于等于 √(L/C) 那么振荡就会消失

我们把驱动电阻增大到 70Ω 我们可以看到振荡消失 那么由于驱动电阻增大 栅极的电压上升就有一定的缓慢 那么我们用增加电阻的方法消除振荡 是有副作用的 它会削弱驱动能力

我们看这个公式里面 寄生电容是固有电容我们无法改变

但是引线电感 是可以通过优化布局布线来减小的

我们只有当电感无可减小的时候 才会去通过增大电阻的方法来消除振荡

这个是分析MOS管的栅极振荡原因,我想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振荡呢 由于引线电感一定存在, 电容会寄生的,电阻也一定存 ...

这个地方应该是不同于MOS管的寄生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