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芯创D133CBS】--8.音频录放测试

楼主:
      本篇讲述测试开发板音频录放功能。

一.硬件原理与准备

      开发板板载两颗数字麦克风,左右声道,用于录音,硬件原理如下图。DMIC_CKL  数字麦克风时钟,DMIC_DATA 数字麦克风数据。

图1:数字麦克风原理

      开发板留有喇叭接口,功放电路由功放开关PD10引脚和数字PWM输出PE12引脚控制,原理如下图。这里准备了4Ω 3W喇叭接在开发板端子上,插上SD卡。

图2:喇叭功放电路原理
图3:音频录放硬件准备

二.音频配置

      这里使用Audio Codec 模块,其内置 Sigma-Delta ADC、 DMIC 接口和 PWM 音频输出,经过数字信号的处理,实现音频信号的录入以及播放等功能。

1.驱动配置使能及Audio参数配置。这里使用了播放功能,需要选择Usingplayback;这里配置了喇叭功放开关引脚、其触发电平及喇叭通道选择。使用 DMIC 录音,则需要选择Using DMIC。

图4:Audio驱动使能与参数配置

2.系统驱动框架配置

这里使用了RT-Thread系统的audio驱动框架实现Audio模块的driver层驱动,其配置如下

图5:系统音频驱动框架配置

3.音频录放测试代码实现,sound_arecord实现录一段音频,sound_aplay实现播放该音频。这里在SD卡里预先放一个wav音频文件,录音会查找打开并记录进文件。

图6:音频路放测试代码实现

      至此,音频录放配置准备与相关代码就绪。

三.测试

      编译烧录后,开发板系统启动,输入命令:arecord /sdcard/test.wav  开始一段录音,aplay /sdcard/test.wav播放该音频。日志如下

图7:音频录放测试日志

      下面是音频录放实际效果视频,主要听声音。正对MIC方位声音会较响亮些,同时这音频也比较原生,这里只作功能性验证了,跟软硬件方面都会有些关系,后面可以视情况更深入研究。

音频录放测试

      至此,实现开发板音频录放功能性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