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接之前开关电源电路设计,遇到的调试问题,求助求助!!

楼主:
我调试了好久,暂时挑了我不懂的4个问题整理在word里了,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问题1 变压器后端的RC吸收(470nF和470欧姆,下图中的C11和U5),电阻发热严重,只能短时间上电行,其中我电容调高到570nf、调低100nf,电容调高调低都不行,一上电电阻都直接烧红冒烟了】

谁教给你变压器次级需要RC吸收电路的?问教给你的这个人去。

网友:
RC是为了吸收振铃,没必要放在变压器的次级端

网友:
【其中我电容调高到570nf、调低100nf,电容调高调低都不行】

你那是在瞎调。计算过这个电容的容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1 变压器后端的RC吸收(470nF和470欧姆,下图中的C11和U5),电阻发热严重,只能短时间上电行,其中 ...

嗯嗯,给我加这个RC的前辈,之前也告诉我主要还是要调前端的RC,参考他给我的一个24V输入,功率30W,输出正负50V的电路,如下图,里面是有加这个RC,所以我也加进去了。但我现在发现他用的是470PF,而我用的是470nF,我好像用的太大了

谢谢老师提醒,我计算了一下:

计算容抗:1/(2*pi*w*c)=1/(2*pi*100KHZ*470nF)=3.386欧姆

功率:(160V*160V)/(3.386+470)=54W

3.386欧姆比470欧姆,所以我现在就是50几W的功率都加到电阻上了,电阻不烧才怪。

另外,我一开始理解的是这个后端RC吸收尖峰电压用来保护后面的快恢复二极管的,老师我刚刚有去搜了一下振铃的相关知识,我才清楚我的波形中那些振荡原来就是振铃,如下图。我后端这个RC吸收是R和C串联,吸收振铃是吸收振荡波动的电压,我吸收振铃的RC是RC串联并联都行吗?我需要额外再加这部分吸收电路吗,还是吸收尖峰电压的就同时吸收振铃了呀?另外通过网上查看振铃的相关资料,我发现我的布局上线没有尽可能缩短,可能寄生电感太大了引起振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