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23EVM-BST测评》不同输入电压及效率测试

楼主:
        通过对芯片的全面了解和开发板的基本配置,接下来看一下不同输入电压,定输出情况下的表现,同时计算一下效率问题。
先说一下测试情况,根据开发板的基本情况进行定24V输出,FPWM模式下,输入调节范围分别为推荐的8到18V,步进1V,选取8V、13V、18V器件的输出引脚纹波测试。
空载模式下表现
        测试工具:可调直流电源、示波器。
        测试过程:空载模式下,动态调整直流源电压,测试输出电压,同时观察过程中的波动情况;观察8V、13V、18V器件的输出引脚纹波。
        连续输出变化测试记录表: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出电压
8 0.191 24
9 0.181 24
10 0.172 24
11 0.161 24
12 0.15 24
13 0.139 24
14 0.127 24
15 0.115 24
16 0.102 24
17 0.091 24
18 0.08 24
19 0.071 24
20 0.062 24
21 0.056 24
22 0.053 24
23 0.047 24
24 0.003 24
25 0.001 24.8
26 0 25.7
27 0 26.4
28 0 27.4
29 0 28.4
30 0 29.4
        由上图可以看到,我们步进测试额推荐输入电压,同时也根据直流电源的能力测试了高于输出电压的表现,可以看到,在使用低于输出电压的时候,输出还是很稳定,而且输入电流也是一直存在的,也就是说空载的时候其实这款开发板还是有一点自身负载的,如果不考虑损耗的话,大概有个377欧姆的等效负载(当然这只是在空载模式下的等效)。
        接下来我们看看纹波情况:
        8V输入时:
        13V输入时:
        18V输入时:
        可以看到纹波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其频率也与FPWM模式的工作频率是一致的。
带载测试表现:
        测试工具:可调直流电源、示波器、万用表。
        测试过程:由于测试工具的限制,我们此次带载测试使用的负载是20欧姆的功率电阻。
        连续输出变化测试记录表: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入功率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输出功率 效率
8 0.877+2.695 28.576 24 1.09 26.16 91.55
9 0.777+2.404 28.629 24 1.09 26.16 91.38
10 0.704+2.159 28.63 24 1.09 26.16 91.37
11 0.640+1.959 28.589 24 1.09 26.16 91.5
12 0.586+1.787 28.476 24 1.09 26.16 91.87
13 0.547+1.635 28.366 24 1.09 26.16 92.22
14 0.502+1.516 28.252 24 1.09 26.16 92.6
15 0.47+1.407 28.155 24 1.09 26.16 92.91
16 1.763 28.208 24 1.09 26.16 92.74
17 1.650 28.05 24 1.09 26.16 93.26
18 1.551 27.918 24 1.09 26.16 93.7
        由上图类看出,由于输出电压和负载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输出得有小功率也是固定的W=UI=26.16.不同的供电电压的输入电流是不一样的,越靠近输出电压,其效率也是更高的,不过整体的效率都超过了90%,表现相当的棒!
        小插曲:我的直流源的单通道输出能力是30V 3A,在输出电压比较小的时候直接就保护了,无奈只能使用两个通道并联的方式进行测试。
        带负载时的主要发热表现:
        带载的发热情况比空载时的表现还要好。

网友:
为何带负载的比空载的时候发热还好

网友:
汇总:

《LM5123EVM-BST测评》开箱以及初识开发板

《LM5123EVM-BST测评》空载测试-板载资源分析

《LM5123EVM-BST测评》全面了解LM5123芯片资源

《LM5123EVM-BST测评》不同输入电压及效率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