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子的问题

楼主:
先上图:

我想把原理图里的元器件导入到PCB中,出现上面的弹窗

我不明白

我文件夹里只有四个文件,一个文件夹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把原理图和PCB放在同一个工程中,原理图点击上面的 design ,选择update to PCB 。前提是原理图中的元器件封装库是对的,这样就可以直接画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理图和PCB放在同一个工程中,原理图点击上面的 design ,选择update to PCB 。前提是原理图中的元 ...

网友:
原理图更新PCB需要在一个同一个Projects”工程名下,包括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