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否详细地讲解fpga烧制原理呢?

楼主:
请问能否详细地讲解fpga烧制原理呢?

网友:
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是一种可编程逻辑器件,具有灵活性和可重构性,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编程和配置,实现不同的功能。FPGA烧写原理的核心是将设计好的逻辑电路转化为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然后通过编程器将这些二进制文件写入FPGA芯片中。具体来说,FPGA烧写原理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 设计师使用硬件描述语言(HDL)如VHDL或Verilog来描述所需的逻辑电路。这些逻辑电路可以包括各种逻辑门、寄存器、时钟等。设计师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合理地组织和连接这些逻辑电路,以实现所需的功能。3

  2. 设计师使用综合工具将HDL代码转化为逻辑门级的网表文件。综合工具会根据HDL代码中的逻辑描述,生成对应的逻辑门级电路网表。这个网表文件描述了逻辑电路中各个逻辑门之间的连接关系。

  3. 设计师使用布局工具将逻辑门级的网表文件转化为物理布局文件。布局工具会根据网表文件中的逻辑门和连接关系,生成对应的物理布局文件。这个物理布局文件描述了逻辑电路在FPGA芯片上的实际位置和布局。3

FPGA烧写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 通过JTAG接口将比特流文件(.bit)烧录到FPGA的SRAM中,这种方式断电后信息会丢失,多用于开发调试阶段。4
  • 在产品上,通常将配置文件通过IDE工具保存在Nor Flash里,上电后自动编程FPGA。这种方式适用于产品发布后,需要固化程序的场景。4
  • 对于一些特殊情况,例如设备组装后无法通过JTAG接口更新FPGA,可以采用通过一个具有通信能力的微控制器将配置文件发送给FPGA,再由FPGA写入Flash的方法。Xilinx提供了QuickBoot Method for FPGA Design Remote Update(文档号码XAPP1081)作为解决方案。4

FPGA程序固化是指将FPGA的配置信息存储到非易失性存储器(例如FLASH)中,以便在掉电后仍然能够保持程序的完整性。固化过程通常包括使用开发环境生成比特流文件,下载到FPGA的配置存储器中,然后将内容固化到FLASH中。5

常见的FPGA配置下载方式有主动配置方式(AS),被动配置方式(PS),以及通过JTAG下载的方式。主动配置方式允许FPGA上电后主动到存储器中找配置文件,然后配置自己,而被动配置方式则需要外部设备在FPGA上电时提供配置数据。JTAG方式则是下载文件到FPGA的SRAM中,掉电不保存。6

网友:
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是一种灵活的可编程逻辑器件,它允许用户根据需要进行编程和配置,实现不同的功能。FPGA烧写原理的核心是将设计好的逻辑电路转化为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然后通过编程器将这些二进制文件写入FPGA芯片中1

烧写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 设计师使用硬件描述语言(HDL),如VHDL或Verilog,来描述所需的逻辑电路。
  2. 使用综合工具将HDL代码转化为逻辑门级的网表文件,这个网表文件描述了逻辑电路中各个逻辑门之间的连接关系。
  3. 使用布局工具将逻辑门级的网表文件转化为物理布局文件,这个物理布局文件描述了逻辑电路在FPGA芯片上的实际位置和布局。
  4. 最后,通过编程器将物理布局文件或二进制文件写入FPGA芯片中,完成烧写过程1

FPGA的工作原理基于查找表(Look-Up-Table,简称LUT),LUT本质上是一个RAM。FPGA通过烧写文件去配置查找表的内容,从而在相同的电路情况下实现不同的逻辑功能5。主流FPGA都采用了基于SRAM工艺的查找表结构,也有一些军品和宇航级FPGA采用Flash或者熔丝与反熔丝工艺的查找表结构。

FPGA的配置模式有多种,包括并行模式、主从模式、串行模式和外设模式。目前,大多数FPGA芯片都使用基于SRAM的查找表,需要在使用时外接一个片外存储器以保存程序。上电时,FPGA将外部存储器中的数据读入片内RAM,完成配置后,进入工作状态;掉电后FPGA恢复为白片,内部逻辑消失5

FPGA的烧写方式主要有主动配置方式(AS)和被动配置方式(PS),以及常用的JTAG方式。主动配置方式是下载.pof文件到FLASH中,掉电保存;而JTAG方式则是下载.sof文件到FPGA的SRAM中,掉电不保存6。在实际应用中,可以选择适合的配置方式来实现FPGA的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