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源开关管关闭和导通时,电容C中的工作状态是怎样

楼主:
请问这种电路是什么电源结构,这种结构有什么好处,变压器是什么类型,那位老师介绍一下,谢谢

还有,变压器的输入端与电源对接,变压器的输出端与二极管、电感、电容并联连接,进而直接连接负载。

请教这个电源开关管关闭和导通时,电容C中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电容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
【请问这种电路是什么电源结构】

这是单端正激变换电路。

【变压器是什么类型】

绝大多数中小功率正激变换电路,变压器是铁氧体磁芯,干式变压器(与干式相对的是油浸式)。

网友:
【还有,变压器的输入端与电源对接,变压器的输出端与二极管、电感、电容并联连接,进而直接连接负载。】

这是个陈述句,不是疑问句。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
【请教这个电源开关管关闭和导通时,电容C中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电容是起什么作用?】

开关管导通期间,电容必定在充电状态。开关管关断期间,电容先是充电,然后放电。要说该电容作用,应该说是滤波。使负载两端电压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