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Vds和Id曲线选择合适的MOS开关管参数?

楼主:
下面的这个MOS管的Vds和Id曲线,这个曲线怎么看

Vgs分别为2.5V、3.0V和4.5V的波形,如果Vds=0.5V 、2V和3.5V时,Id相差是不是很多?

怎样通过这个图选择合适的MOS的Vgs来实现MOS管的导通和关断?应该考虑哪些参数?

网友:
【Vgs分别为2.5V、3.0V和4.5V的波形】

那不是“波形”。说“波形”,是指某物理量(电压、电流、温度、位移……)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其横轴必定是时间。而此图根本没有时间因素在内。

网友:
【如果Vds=0.5V 、2V和3.5V时,Id相差是不是很多?】

那当然了。

网友:
【怎样通过这个图选择合适的MOS的Vgs来实现MOS管的导通和关断?】

”选择“合适的MOS,必是在不同型号的MOS管中选择。那就应该对比不同型号的参数和曲线,然后从中选择。现在你只有一种型号的曲线(这种曲线叫MOS管的输出特性曲线),没有对比,何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