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中软启动电路,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
请教,这个电路在开关电源中的经常看到的软启动电路,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网友A:
http://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725853579&ver=5495&signature=52sBsiIq2GvEbSOJrj-y1WVsqGmIeqf9R1KHwomqdVdNmMO5SJNzRxCPnEY57P995rxcewlq71im*CPZWPTbjfz6bA3E2vHkbIqogtyBJ0RMQyKt0pSSgaA*ClnQE0G9&new=1

在老的BJT工艺的如UCX84X系列是不带软起动的,需要外围配置。但是因其成本低在工业领域还在大批量应用。

原因:启动时,最大占空比运行,容易引起超调,甚至过冲;
目的:控制PWM的占空比从小到大增长;
原理:利用Vcom脚被钳位,启动时环路不起作用来实现软起。
其在启动时,是以最大占空比进行运行,对应的输出电压的上升速度较快,容易引起超调,甚至过冲。现在应用共集电极电路来控制UCX843的COMP的上升速率,以此来控制PWM的占空比,使占空比从小到大增长,直到COMP管脚电压不在被钳位。调节COMP管脚的电路被称为软启动电路。

图中的虚线框内是软启动电路,三极管Q1与外围电路组成共集电极电路,共集电极电路的特点是:电压增益接近于1,所以,在三极管导通工作时,三极管的发射极的电压近似为基极的电压。
当开关电源输入给定电压后,软启动电路工作,输入电压通过分压电阻向电容Css充电,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从0开始上升,上升的速率由充电电容Cs以及电阻Rss决定,相对应的三极管的发射极的电压同步增长。
UCX843的COMP管脚电压被钳位,使PWM波的占空比慢慢变大,此时环路PI调节器不起调节作用。
当COMP管脚的电压达到最大电压时,不在被钳位,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增长到VBE+VCOMP值时,三极管关闭,软启动电路工作完成。
但是,输入电压仍然给电容充电,直至电容电压趋于稳定值,此时环路的PI调节器开始工作,COMP管脚电压开始有PI调节器控制,电路进入正常运行状态。

网友:
二楼所说完全正确,这是UC384X系列电源控制芯片的软启动电路。

网友B:
用于根据电容器的电压变化来控制电源的启动速度。通过控制元件的开关状态,可以实现对电源输出电压的平滑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725853579&ver=5495&signature=52sBsiIq2GvEbSOJrj- ...

UCX843的COMP管脚电压被钳位,使PWM波的占空比慢慢变大,

调整这两个电阻电容的值可以调整启动时间,为什么占空比会跟着变化

开关管的占空比到底哪里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于根据电容器的电压变化来控制电源的启动速度。通过控制元件的开关状态,可以实现对电源输出电压的平滑调 ...

为什么会根据电容器的电压变化来控制电源的启动速度呢?

占空比到底是谁来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725853579&ver=5495&signature=52sBsiIq2GvEbSOJrj- ...

还有,你说的UCX843的软启动电路中,如何设置过冲电流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根据电容器的电压变化来控制电源的启动速度呢? 占空比到底是谁来控制的?

开关管的占空比到底哪里控制的?-----芯片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根据电容器的电压变化来控制电源的启动速度呢? 占空比到底是谁来控制的?

【占空比到底是谁来控制的?】

对UC384X系列电源控制芯片来说,此问题特别麻烦,一句话说不清。

此系列芯片有两个反馈环,一个是电流环,另一个是电压环。COMP引脚是电压环中放大器的输出端。但是PWM的占空比却不是直接由COMP引脚控制,而是由电压环的输出去控制电流环,电流环控制PWM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