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开关电源中为什么要进行斜坡补偿?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下面是反激开关电源中UC3842的电路参考原理图中的斜波补偿,反激开关电源中为什么要进行斜坡补偿?什么情况下补偿,怎么进行参数计算?

    这两种斜波补偿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下面是反激开关电源中UC3842的电路参考原理图中的斜波补偿】

从这句话和你贴出的图,可知你手中有UC3842说明书。为什么要进行斜坡补偿,什么情况下补偿,在该说明书中就有。

网友:
UC3842~3845系列芯片有两个反馈环:电流环和电压环。并非所有反激开关电源都是具有两个反馈环的。斜坡补偿是针对电流环而言。没有电流反馈环的反激开关电源,自然谈不到斜坡补偿。即使是具有电流环的反激开关电源,也不一定需要斜坡补偿,多数使用UC3842~3845控制芯片的反激开关电源是未使用斜坡补偿的。

网友A:
什么情况下补偿?下面这幅复制于说明书的图讲得最清楚。

网友B:
一、为什么要进行斜坡补偿?

  1. 防止次谐波振荡‌:在高占空比(尤其是超过50%)时,如果没有适当的斜坡补偿,系统可能会产生次谐波振荡,这会导致输出电压和电流的不稳定,甚至损坏电源和负载设备。
  2. 提高系统稳定性‌:斜坡补偿通过向控制回路中引入一个与开关频率同步的斜坡波形,减少了由于电流感测信号中的噪声或延时导致的控制误差,从而改善了系统的动态响应和稳定性。
  3. 优化电源性能‌:斜坡补偿还可以帮助电源在负载变化时更快地响应,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并降低电磁干扰(EMI)和电磁辐射(EMR)。

二、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斜坡补偿?

  1. 高占空比条件‌:当反激开关电源的占空比大于50%时,特别是接近1时,通常需要进行斜坡补偿。
  2. 电流连续模式(CCM)‌:在电流连续模式下运行的反激变换器,如果占空比足够大,也可能需要斜坡补偿来防止系统不稳定。
  3. 对稳定性要求高的应用‌:对于需要高稳定性和低噪声的电源应用,即使占空比不高,也可能考虑加入斜坡补偿以优化性能。

三、如何进行斜坡补偿的参数计算?

斜坡补偿的参数计算涉及多个因素,包括占空比、输出电压、电感值以及所需的相位裕度等。以下是一些关键的步骤和考虑因素:

  1. 确定补偿斜率‌:

    • 补偿斜率(Mc)与电流内环的相位裕度(PM)有关,可以通过公式计算:
      [
      Mc = \left(1 - \frac{1}{D} + \frac{1}{2D \cdot \cos(PM)}\right) \cdot \frac{Vo}{L}
      ]
      其中,D是占空比,Vo是输出电压,L是电感。
    • 在实际应用中,斜坡补偿的斜率通常选择为电感电流下降斜率(M2)的0.75倍,即 (Mc = 0.75M2),以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2. 设计补偿电路‌:

    • 补偿电路通常包括一个斜坡发生器和一个加法器。斜坡发生器可以基于PWM信号或RC振荡电路产生斜坡波形。
    • 加法器将斜坡波形与电流感测信号相加,形成补偿后的电流信号,供UC3842进行峰值电流控制。
  3. 调整和优化‌:

    • 根据实际测试结果和负载变化情况,调整斜坡补偿的斜率和电路参数,以优化电源的稳定性和性能。
    • 注意考虑电源的体积、成本以及电磁兼容性等因素,确保设计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下补偿?下面这幅复制于说明书的图讲得最清楚。

谢谢老师回答

请问1楼的两个图不同的补偿,这两种斜波补偿效果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为什么要进行斜坡补偿? ‌防止次谐波振荡‌:在高占空比(尤其是超过50%)时,如果没有 ...

请问1楼的两个图不同的补偿,这两种斜波补偿效果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回答 请问1楼的两个图不同的补偿,这两种斜波补偿效果上有什么区别

【请问1楼的两个图不同的补偿,这两种斜波补偿效果上有什么区别】

两个图中,“斜坡”产生的方式不同,一个是从控制芯片的RC振荡电路取出,下面那个则是从反激变压器辅助绕组取出。至于效果,区别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1楼的两个图不同的补偿,这两种斜波补偿效果上有什么区别】 两个图中,“斜坡”产生 ...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为什么要进行斜坡补偿? ‌防止次谐波振荡‌:在高占空比(尤其是超过50%)时,如果没有 ...

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啊

网友:
防止次谐波振荡,了解了次谐波振荡,公式就会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