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常用的MOS管的漏电压怎么理解

楼主:
各位老师,开关电源常用的MOS管的漏电压怎么理解,下面是漏电压波形

网友:
【开关电源常用的MOS管的漏电压怎么理解,下面是漏电压波形】

这是此文作者自造的名词,并不通用。

网友:
这幅波形图和相应文字,好像是说单端反激变换器MOS管关断承受的电压尖峰与变压器匝数比之间的关系以及RCD吸收电路电阻电容数值的选择。

网友A:
好像英译机翻的文档。漏电压不准确,叫Vds漏源电压,或者漏极电压Vd。MOS关断时,Vds会有尖峰。尖峰电压是考量用多少耐压MOS的关键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英译机翻的文档。漏电压不准确,叫Vds漏源电压,或者漏极电压Vd。MOS关断时,Vds会有尖峰。尖峰电压是 ...

MOS关断时,Vds会有尖峰,这个怎么理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关断时,Vds会有尖峰,这个怎么理解呢

【MOS关断时,Vds会有尖峰,这个怎么理解呢】

功率开关管关断时,负载(通常是变压器)中电流迅速减少,由电磁感应定律,变压器的漏感中将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其方向是使电流按原来方向流动。这个感应电动势与电源电压叠加,造成功率开关管漏极或者集电极电压尖峰。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关断时,Vds会有尖峰,这个怎么理解呢

MOS管一般与电感串联。这里以反激为例,MOS的D极接变压器原边绕组。

MOS关断,原边漏感电流对Cds 充电,尖峰波形是Lk ,R_Lk,ESR,Cds。LRC振荡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