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共读——《硬件设计指南:从器件认知到手机基带设计》】--第二篇

楼主:
邀请:@maychang   @PowerAnts   @sjl2001   @伟林电源   参与回复

【好书共读——《硬件设计指南:从器件认知到手机基带设计》】
--第二篇
    距离上一次更新有了一些时日,我在闲暇时间对这本书进行了精读,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主要分享本书的1-3章的内容。这本书相较于纯粹的理论知识类的书籍,总体偏向于应用层面,如要深度学习,需要有一定的基础以及经验积累。

第一章所涉及到的元器件有电阻、电容、电感、磁珠、二极管、三极管、MOS管以及TVS和ESD。
    下面从我自身阅读的角度触发给大家分享,首先电阻电感电容这些无源元器件我们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毕竟高中就有接触,这些大家可以自己拓展。磁珠大家可能感到很陌生,下面给大家讲解一下:磁珠是一种电子元件,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虽然这两个元器件的外形很接近,有时候功能也很相似,但实际上这两个元器件不管是在原理上还是应用上都有很大的差距,此书中讲解了电感和磁珠的区别: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像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 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而电感是一种蓄能元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50MHZ。 磁珠有很高的电阻率和磁导率,等效于电阻和电感串联,但电阻值和电感值都随频率变化。二极管、三极管、MOS管我们在大学课程中对其也有些了解,故略过。相信大家对TVS和ESD这两个东西应该很感兴趣,很多人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过,因为我在参加工作了接触具体项目才知道,这一部分书中讲解的很详细,我将书中内容贴上。

    除此之外,第一章的内容还有实战案例讲解。这部分内容十分有趣,并不会枯燥。比如提出了实际应用中很常见的问题,电容为什么会啸叫?叫的烦死人了。书中很详细的给出了解答。并且还给出了抑制电容啸叫的方法。如下图片所示。

下面是第二章的内容,在书中占了大量篇幅(P26-62),主要讲的是常用的电源架构。我觉得这样安排很是合理,讲电路那一定要说电源,离开了电源这电路那它啥也不是。那我们如何给电路分配安排合适的电源呢!接下来我们一一细说。(这里提到的电源,是低压直流模拟电源,电压最高不过12V。)
1.常用的直流电源粗略来分有两大类: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
这种分类的标准在于,电源内部的主MOS管是工作在线性区还是饱和区/截至区:如果MOS管工作在线性区,则为线性电源;如果MOS管在饱和区和截至区不断切换,则称其为开关电源。线性电源的典型代表为LDO(low dropout regulator);开关电源典型代表为DC/DC
LDO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顾名思义,他要求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值稍低。通常用的LDO都是输入比输出大不过1V的情况,也有个别的可以到2V以上。而LDO输出电压只能低于输入电压,而不能比输入高。
下图是某LDO的内部示意图。

   主MOS管连接输入和输出端,通过反馈电路的动态调节,让输出电压跟随参考电压。这种结构也决定了LDO的特点:输出稳,发热高。因为MOS管工作在放大区,不存在切换状态开关的情况,因此输出电压不会存在波动,纹波极小。输入和输出的差值所产生的能量,全部转换成MOS管的热能散出去了。可想而知,压差越大,负载越重,发热越高。所以,即便很多LDO支持高压差输出,也不建议在高于1V的场景使用,会导致局部过热,影响电源寿命。
DC/DC字面意思就是直流转直流转换器。主要细分三种:降压型buck、升压型boost、极性反转型buck-boost。
DCDC分类较多,这里就不赘述它的原理,只分析特点。DC/DC可以有升降压两种形态,当输出电压大于输入电压时,只能用DCDC;当压差较大时,也只能用DCDC。另外,由于内部MOS管不断在饱和区和截至区来回切换,以致于DCDC的电源噪声很大,纹波大,使用的时候要注意选取输出电容
2. 那么如何选择合适系统的电源呢?要根据系统和电源的特点来选取。
    首先选择电源种类。LDO因为其特点,适用于输入输出相差不大的、负载不太重的(经验输出电流500MA以下)、降压电路上。前两个限定词是在限制电源发热,后一个是电源本身根本做不到。如果满足了这三个特点,首选LDO,因为它的输出性能优秀,纹波小,噪声低。对于那种输入输出相差较大的、负载重的、升压系统中,只要占了其一,就只能选用DCDC。而使用DCDC的时候,输出端会常并一个104电容,稍微滤一下纹波。但由于本身特点决定,纹波性能如何优化也不会比LDO好,开关频率越高的产品,纹波干扰越大。
选定类型了,就要根据负载能吃多少电流来决定电源的规格。计算的时候一定要留有余量。如果是主供电源,一定要算好每一条支路的功耗总和,再折算到输入端计算功耗,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把效率算上。电源在不同的应用环境中的效率不太一样,多数的DC/DC可以达到75%以上,有的做的更加优秀的平均效率可以到80%甚至85%以上。所以这时候一定要看好规格书里的参数,最好是要看各种情况下的效率曲线,比干巴巴的数字要直观得多。
    举个例子,如图,中间级均为80%的DCDC,那么输入总电源待载能力至少为多少。
   公布答案:至少要2A,1.5A是不够的。有问题欢迎留言讨论~
3.电源的摆放和走线的注意事项
    所有的电源,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菊花链接法,尽量要从源端拉出来供电,就像上图第一条路径上的,经过12V和中间级DCDC两级电源才到负载。这样做法的效率会很低。当然,这个是说的尽量,有的电路可能是只能通过两级转换才能用的就另当别论了。在PCB布线上也是如此,同一个电源接多个负载的时候,尽量从输入端拉线,而不要从中间拉线。如下图所示,靠上的方案是正确的,靠下的不是最优的。
    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对于DCDC和LDO也都是必须的,具体选型要根据厂家的规格书来看,并且尽量跟厂家沟通,因为他们才是最了解自己产品的,不要怕麻烦而不去沟通。而经验来看,在电源输入端摆放一颗104电容是有必要的,越近越好。
    电源的选型大概准则就介绍完了,具体项目还是要具体来看。选取型号一定要跟原厂沟通,即便你已经对原理了如指掌,但是他们的产品内部结构你并不清楚,还是要在沟通和实验中来确认产品是否符合你心中的预期。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书中还给出了许多电路,大家感兴趣也可以自己搭建电路(模拟仿真即可)感受一下。还有很多个实战讲解都有深究的必要性。

第三章的标题内容是模拟信号处理
    ADC(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模数转换器,是指将连续变量的模拟信号转换为离散的数字信号的器件,比如将模温度感器产生的电信号转为控制芯片能处理的数字信号0101,这样ADC就建立了模拟世界的传感器和数字世界的信号处理与数据转换的联系。书中还涉及到信号与系统、通信原理的一些知识,傅里叶变换与信噪比,调制与解调的一些原理等,可以让没学过这部分理论知识的读者清晰明了的阅读与分析。这部分内容只有在实际应用中,亲自动手操作过,才能领悟其中的奥秘,理论指导实际,但一切最后都得从实际出发。给大家一个学习的方向也可以说是思路,用万能板搭建一个时间的温湿度采集电路,可以用STM32做主控,去淘宝可以买现成的模组也行,温湿度传感器DHT11也挺好用,将程序烧录进去,自己体会一下,再从各方面收集相关知识,会很容易的更进一步。

     做硬件从来不是说说那么简单,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送给我自己,也送给各位读友。加油!

网友:
从头到尾看完了,学到很多知识,感谢

网友A:
感谢楼主发的文章,本人极不愿意看纸质书籍,因为书籍多了,不好搬动,因此电子数是一个选择,但本书尚未有电子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发的文章,本人极不愿意看纸质书籍,因为书籍多了,不好搬动,因此电子数是一个选择,但本书尚未有 ...

后面应该会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