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Tspice仿真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
在下用两个非门组成方波发生器遇到了一个问题,见下图:

下图和上图都是从书上抄的,上图仿真时报错,下图不报错,仿真波形正确, 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另:两张图在MATLAB中仿真都没有问题。

网友:
LTspice仿真提示“Time step too small”
需要调整设置时间步长

网友A:
是否需要注入干扰才能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需要注入干扰才能运行

注入干扰可以,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