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阻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gmchen   参与回复

如上图,一个写R和Φ的参数:

1.这两个一个代表热阻另一个代表什么?还是热阻?R是系统参数,Φ这个是器件参数?

2.不会念,R和JA中间那个希腊字母念什么?Φ这个和图中写的不一样,图中那个念什么?

3.热阻可以和电阻对应,存在串并联关系,下面 那个Φ似乎没有吧?

网友A:
2.不会念,R和JA中间那个希腊字母念什么?Φ这个和图中写的不一样,图中那个念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不会念,R和JA中间那个希腊字母念什么?Φ这个和图中写的不一样,图中那个念什么?

感谢版主,这个和数学上的读音差不多,这个总算会输入了psi=ψ

网友B:
这是各个不同方向/介质条件的传热系数,也就是热阻。

热阻是个很神奇的东西,确实和电阻有点类似,存在串并联关系,甚至串并联公式都相同,但是,因为相邻的材料或接触面是3D的,所以每个“热元件”构成的整体是非常复杂的,现在可以借助仿真,比较容易看到结果,否则人工如论如何简化网络,都是不好计算的。

30年前我们采用的IBM计算机,计算了一尺大小的一个墙角温度分布(采用热阻计算),需要4小时以上还不一定有完美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各个不同方向/介质条件的传热系数,也就是热阻。 热阻是个很神奇的东西,确实和电阻有点类似,存在 ...

不需要那么准,只是估计温度。

R这个是正儿八经的热阻,前提条件是板子尺寸确定、层数、铜厚、静止空气,是个什么标准里规定。根整个系统环境有关。

这个ψ从TI的资料上看是个热参数,但是他们估计结温时是按照测试芯片顶部温度时用功耗乘以ψt计算 结温,测试芯片底部温度,用ψb乘以功率计算,看起来不像是串并联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