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无线充电

楼主:
我们现在市面上的无线充电器,距离都很近,发展空间很大。看到国外已经研发出 传送距离5m的无线充,不知国内有没有相关技术?无线充能传送这么远,原理是什么?

欢迎感兴趣的广大朋友,一起探讨.....

网友:
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远望号的甲板上拿一根日光灯管在卫星天线前边直接就能亮,小鸟飞过天线前边会直接掉下来死了。

网友:
只要没有商用就不算真正研发出来,要么成本高,要么效率低。矿石收音机算不算无线充电?多少年前就有了。

网友:
前几年公司对无线充研究过,充电距离和充电功率很难提高,最后放弃了

网友A:
浪费太多了 得不偿失。就是电磁波功率越大越好

建议看下基础的原理,你会发现 电磁充电是磁场强度越大越好,然而这个是指数衰减的

很难搞长距离强磁场

射频充电倒是能远,但是功率做不上。

总之难搞,物理学和经济的平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浪费太多了 得不偿失。就是电磁波功率越大越好 建议看下基础的原理,你会发现 电磁充电是磁场强度越大越 ...

【电磁充电是磁场强度越大越好 然而这个是指数衰减的】

不是指数衰减,是平方反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充电是磁场强度越大越好 然而这个是指数衰减的】 不是指数衰减,是平方反比。

老师所言极是

我去查了下,的确是和d的平方反比关系。

  所以GPT也是含含糊糊的

大概这个图还是比较容易理解错的

网友:
感觉远距离可以考虑使用激光传递能量。方向性会好很多,不知道效率如何。

网友:
补充一个搜到的资料

  这个图

网友:
无线充还是别考虑远距离了,应该是很难落地成产品的。

网友:
之前有听闻过小米的隔空充电桩,不过后来被叫停了

网友:
远距离无线传输电能,受限于功率与距离的衰减关系,想要接收到比较大功率的电能,都要要求发射端很高的发射功率,传输效率太低,如果换成一些定向能传输,如波束成型雷达之类的,就还有点可能,之前小米的那个隔空充电桩看了图片我觉得是用天线阵列实现的波束成型进行的电能传输,效率应该会比全向的会高一些,但是吧发射端的功率大,靠近发射端附近的电磁场很强,对人体建康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