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04与74LS06有什么不同

楼主:
从电路的逻辑功能看,两个芯片的功能是相同,六反相器,管脚功能是相同可以互换。

74ls04是六反相器,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都是5V。

74LS06是集电极开路高压输出六反相缓冲器/驱动器,相当是7404的输出端接了一个NPN的三极管了,最大的输出电压到30V.

网友:
  这句话是错的

都是14个引脚芯片,只能说在物理PCB板子,相同封装的引脚的芯片都能互换安装焊接而已,

但,在原理功能上都能互换?

两个74系列的芯片就不是一个功能方面的东西

网友:
可以翻看一下两个数据手册

04是一个六反相器,输入是高电平1,输出就是低电平0,反之一样。

网友:
06是一个六缓冲器、驱动器,有高电流驱动能力,可驱动负载,如继电器、LED或其他逻辑电路。
缓冲器的输出状态跟随输入状态,即输入是高电平时,输出也是高电平,输入是低电平时,输出也是低电平。